澄清一个概念:雕刻机适合做电子产品外壳,是指利用现成的商品外壳开孔,而不是整个复杂造

楼主(2009-05-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期待今天可以show出图片吖 呵呵呵

网友:
雕刻机可以制造金属外壳,例如铁皮的,铝的等,做出来的好漂亮。
就是象折纸盒子那样,先雕刻出来一个平面的图形,然后再折边成型。
用3MM的铝板做出来的外壳,很漂亮,可以作为小量或者试制评估用。
有一个方便之处是可以一次性把所有的固定孔等开出。

网友:
哦,我还以为你想雕点3D的出来.用你上次的膜模方法行不?那样会快很多吧

网友:
加上我的钣金机什么外壳都可以做出来了,请看图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其实铣好边,不用钣金机,手工用钳子折弯也可以的了

网友:
如果大家看过直立式注塑机生产,二手1W多/台.用雕刻机雕个模,买来材料,直接就可以生产塑壳了.

网友:
还可以拿来刻 |章|办|证

网友:
一般塑料开模之前先要做个“手板”验证一下,就是用加工中心雕刻一个和实际一样的外壳,材质是压克力

一个简单的手板成本是上千的,因为加工中心是按小时算钱的

开模具的加工中心好像一个小时125块

网友:
就算使用十几万元的北京精雕机器,以下的整个造型雕刻出来的作品,大家可能看起来不复杂,但根据北京精雕公布的数据,经常是5小是甚至十数小时才能完成。

************************************

阿莫的比喻不太恰当,这些都是金属,阿莫已经声明此雕刻机不适合雕金属了,但应该可以雕塑料的复杂造型吧?

如果连塑料也干不了,那不就没啥玩头了?

网友:
加工这些形状的模具我有很多心得,加工时间和材料、表面质量等有很大关系,加工时间有时可以相差10倍以上

以上面精雕的那个例子,时间长有以下3个原因:

1 它是镜面效果,也就是不需要再抛光的,这时需要用很细密的行距来加工
2 它是高硬度的模具钢,切削量不能大,要分很多层,也不能走刀太快
3 它有很多小的细节,要用到很小的刀具进行残留加工

这些如果只是用塑料做一个手板,就不需要这么细的行距,而且塑料很软,切削量可以提高几倍,走刀速度可以提高几倍,所以加工时间就可以变得很短。例如第1个,我估计用F1500的速度加工一个代木手板,粗加工和精加工分别用2把刀,不做到镜面效果,总时间只需要30分钟左右,而精雕的钢模用了5个多小时

网友:
【楼主位】 armok 阿莫
澄清一个概念:雕刻机适合做电子产品外壳,是指利用现成的商品外壳开孔,而不是整个复杂造型雕刻机出

如果做深腔调产品,的确不适合,因为切削量太大了,如果用板材拼接的话,情况就不同了。
例如JTAG的盒子可以用3mm的板材拼接起来,六面的板可以拼起来,用一块大板直接开。

网友:
【9楼】 AWEN2000
一般塑料开模之前先要做个“手板”验证一下,就是用加工中心雕刻一个和实际一样的外壳,材质是压克力

一个简单的手板成本是上千的,因为加工中心是按小时算钱的

开模具的加工中心好像一个小时125块

一般的手板不会用加工中心来搞定,10多KW的主轴来切塑料太浪费了,雕刻机才是正道。

网友:
【14楼】 hl1200aa
一般的手板不会用加工中心来搞定,10多KW的主轴来切塑料太浪费了,雕刻机才是正道。
========
一般的手办不会用加工中心,也不会用雕刻机来做。
都是用雕塑的方法做出原型然后翻模的。

网友:
我见过好多年前做一个塑料的东西(例如手机外壳,冰箱门把)就是用一种瑞士汽巴的机器直接喷涂出来的。

新飞冰箱为了验证把手的手感,就是这样先做出来实物,然后试验,修改的。

网友:
开塑料孔的时候,大家别忘了还要处理热量的问题,不然塑料会软的,影响效果。
我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开外孔是一系列的工作,那位有经验交流一下。

我现在是用protel导成aotocad文件,在artcam里生成路径,先刻定位槽固定,然后开孔。
阿莫将Z轴升高有绝对的意义。

我也想买阿莫的jj了,不过手里有一台,先攒点钱买个频谱分析,以后有钱了再买阿莫的jj。估计那时型号悬着余地大些。

网友:
顶楼的那盒子,用雕刻机加工,还是有问题的。由于Z轴的关系,上下面的肯定没事侧面就难说了(不知道具体Z轴高度)。

除非用13楼那种方式 ,一个盒子,6个面,自己粘起来用。不过强度是个问题。

网友:
嗯对,盒子侧面超过100mm了,是120mm Z轴100mm还是不够,如有可能,加到250mm就好了

网友:
我没用过雕刻机,我还有有个不明白的地方如图的侧孔是怎么开的,

网友:
上次设计模具,设计公司就做了一个手板出来,看得出来是整块压克力雕刻出来的

一整块压克力雕刻出一个220*100*70(深)的盒子,这样的东东估计普通的雕刻机干不了

网友:
上面那个侧孔可以用那个手冲床冲掉

网友:
【23楼】 AWEN2000

上次设计模具,设计公司就做了一个手板出来,看得出来是整块压克力雕刻出来的

一整块压克力雕刻出一个220*100*70(深)的盒子,这样的东东估计普通的雕刻机干不了
-------------------------------------------------------------------------------

雕刻机有大有小,加工能力也不同。我们公司做35机的空调,内机那个面板的手板就是在中山用雕刻机雕出来的。

网友:
绝对不可能的,楼上的朋友,站长说是可以开所有的孔的

网友:
这个图能看清晰一些,超过龙门架底部高度的物体,例如这个120mm的盒子,也可以雕刻,在X方向的雕刻范围和正常一样,在Y方向的雕刻范围是图中绿色线的长度,这跟物体是否放在阿莫说的“Y轴行程前面有30mm”没有关系,只要物体在加工过程中不要碰到Z轴下挡板,可以放在任何位置。

从图上可以看到,Y轴可以加工到的“物体的最右侧”,受Z轴下挡板限制,Y轴可以加工到的“物体的最左侧”,虽然没有限制,不过因为“物体的最右侧”的原因,超过这个范围时,刀具也离开了物体,没有办法加工了。

绿色线的长度,照片上没标出来,根据42电机的尺寸,估计是25mm,加工那个盒子刚刚够

网友:
我可能明白了,阿莫能不能在21楼的那张图上,竖着放上盒子,并将龙门与主轴移到相应地方来示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