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AT24C128B跨pages读写的不解。

楼主(2009-05-20):
我每次要连续读写4个byte,所以我做的函数是只给第一个byte的地址,然后连续读出或写入其它的数据。现在是如果我第一个byte的地址是63(AT24C128B每pages为64个byte),其它的数据还能不能写入或读出?

网友:
读可以,写不行,

网友:
可以写,但会造成地址回卷,造成写在63,0,1,2这几个地址上,我在24C512上做过实验

楼主:
那我就做成一个地址对应一个数据算了,反正一次只有4个数据。谢谢二位了。

网友(2012-06-27):
每次到页末的时候,需要等待40-60ms,才能下一页,貌似是这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