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研究过差不多半年的磁悬浮,最终失败了

楼主(2009-05-20):
俺是电工,对磁学和力学搞的不太明白,对数字电路还行。

而且,自己凑那些配件,也花了很大功夫,最终是算法复杂,定位困难,没搞定。

楼主:
这种上磁悬浮,更困难。
磁铁移动、电流变动,霍尔元件读取的数值都会变化,
这是一个反馈的过程,可能搞自动化的,能整明白。

楼主:
1.磁铁引力和重力平衡点。
2.磁铁斥力+引力+重力平衡点
平衡点附近,需要很小的能量就能维持,
如果在真空环境中,例如,真空透明玻璃罩,可以完全无动力不停旋转!这和陀螺原理相同。

这个静止物体的平衡,必须要需要电力的原因,就像骑自行车,静止无法平衡一样,必须需要一点点外力维持。
而旋转起来之后,需要的电力完全可以撤出!

可惜,目前这个结构,是不支持旋转的。

如果咱能改进成旋转的,估计可以申请新的专利了。

楼主:
参与讨论的人不多,不等于参与的人不多,或者说观众应该很多。

这玩意,没搞过的,确实一脑袋浆糊,很不容易想清楚。

网友:
兴趣非常浓厚,慢慢来,爬爬文先!

网友:
搂主貌似21ic pcb高手啊~

网友:
【3楼】 wangkj 老王
可惜,目前这个结构,是不支持旋转的。
---------------------------------------

按照zjiafu的测试,这个电路是会自旋的。

网友:
我不认为是旋转的,不过电磁铁是可以双向电流驱动的,也不好说。
旋转磁场是有极性变化的,在用一个方向的磁场里面则么会建立起旋转呢?

网友:
哦~~ wangkj 老王先有"义妈妈"了----失败是成功之妈妈...
敬佩一下,

俺们要是也失败了, 你wangkj 的"成功之妈妈"就可以以"姥姥"自居了 ..

网友:
【9楼】 xiaobendan 仲跻东

zjiafu的测试确实是这样:有300k正反馈电阻,静止的球会慢慢转动起来;没300k正反馈电阻,转动的球会慢慢停止。

如果2组线圈产生90度相位差的正弦波,球里的铁片是可以感应产生旋转力矩的,但是线圈和球的距离很大(相对于感应电机的气隙),产生的力有多大,我不敢说。但我相信一个悬浮的球,只要有极微小的力,都是会转动的。

因此要确定这个旋转是不是设计中的,就要分析这个300k正反馈起的作用。现在在整个电路中,球是反馈回路,这个回路的特性需要等效成电路模型,才能完整分析出这个电路的全貌,这点大家似乎还没有足够的理论去分析出来。

【10楼】 CCGL

这么说,这个“成功”的产品,就是孙子咯,哈哈……

网友:
王会计在这里也有分身啊?

楼主:
终于找到搞磁悬浮的了,所以凑个热闹。
以前,在另外的论坛提出来过,无人相应。
就拉到了,自己干,失败了。

这次,集中精力搞 cpld显卡,实在不能分心。
磁悬浮这块,只能出出主意,当个观众了。

如果俺的显卡工作量能分出去,或许,这个后期能掺和一下。

网友:
【13楼】 wangkj 老王
这次,集中精力搞 cpld显卡,实在不能分心。
--------------------------------------------
欢迎欢迎。我现在在学ACTEL的FPGA,今天刚拿到7片A3P030(只相当于CPLD)。当向你请教。
你的cpld显卡是在那里用的,有什么功能?什么RAM?能否施教?

楼主:
资料都在我的群空间,收集了很多,加我的群慢慢看。

网友:
可惜,我不会QQ。

网友:
老头为什么要学Actel呢?似乎Altera和Xilinx比较主流吧。

网友:
ACTEL的FPGA, 我前几年用过 , 现在有点忘记那 ,呵呵

楼主:
晕死,很容易的,你到qq.com下载个软件,随便申请个号码就行了。

qq的最大好处就是群好用,msn的群没法用,太烂。

网友:
老王,我是个连手机都没有的人。

【18楼】 gzhuli 咕唧霖
老头为什么要学Actel呢?似乎Altera和Xilinx比较主流吧。
----------------------------------------------------
功耗和FLASH的特点,还有低价的趋势。

楼主:
晕。太落后时代了吧?要与时俱进,听D的话,没错。

网友:
奇怪了!!电子高手不用手机??????

网友:
身体问题。今年已经好多了。去年,打电话1分钟,血压就上去了。
我学磁悬浮,主要是为了补“磁”,为了学一下电机。绝对不是什么高手。

学ACTEL的FPGA,一是低功耗,二是想实现“分布式FFT + 最简单的RISC CPU”,玩玩。

网友:
谢谢老王关心!

楼主:
对于慢性病,西医无能为力或者不是病的病,或者判死刑的病,都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