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羽翔科技针对四轴飞行器马达(参数征集)请大家支持!

楼主(2009-05-20):
以前发的帖子,我个人不了解各中的情况,在这里向大家道歉。过多的原因我不再解释,请大家能理解。
现在想大家征集意见,想了解一下大家针对四轴飞行器马达的一些技术参数数据。

请大家能为了四轴飞行器的以后发展正确对待以下提问。

1.通常都使用多少V电压————————(    )

2.通常会选择哪几种桨来做四轴飞行器用桨————————(      )

3.通常把四轴飞行器定位在多少g(起飞重量大约多少合适)————————(       )

4.通常会挂载多少g的外置设备————————(   )

5.通常最大挂载多少g外置设备————————(   )

6.希望每个桨的拉力在多少g以上————————(    )

7.大概需要飞行时间——————(客观依据)

8.大概多少容量电池——————(    )

网友:
1.通常都使用多少V电压————————(11.1V)

2.通常会选择哪几种桨来做四轴飞行器用桨————————(GWS HD9050 or MAXX MPI-EPP1045)

3.通常把四轴飞行器定位在多少g(起飞重量大约多少合适)————————(1500g)

4.通常会挂载多少g的外置设备————————(500g)

5.通常最大挂载多少g外置设备————————( 800g )

6.希望每个桨的拉力在多少g以上————————( 300   )

7.大概需要飞行时间——————(20分钟左右)

8.大概多少容量电池——————( 2500mAH )

网友:
armok 阿莫老外用的MK的开原做的四轴的全重在1800G,载重是900G(挂了个松下数码摄像机)

网友:
楼主又出来发贴了!

1.通常都使用多少V电压————————(  11.1-14.8V  )

2.通常会选择哪几种桨来做四轴飞行器用桨————————(  EPP1045    )

3.通常把四轴飞行器定位在多少g(起飞重量大约多少合适)————————(  1000g-1500g     )

4.通常会挂载多少g的外置设备————————(200g-300g   )

5.通常最大挂载多少g外置设备————————(  500g )

6.希望每个桨的拉力在多少g以上————————( 300g-350g   )

7.大概需要飞行时间——————(12-15分钟)

8.大概多少容量电池——————( 2200mAH   )

网友:
支持“傲羽翔”自主开发!

网友:
昨天的帖子里说晚上回公布盘型电机的参数的,不知道怎么样了?

网友:
【3楼】 armok 阿莫

我这么写是有参考的,写差了对楼主没有激励作用,呵呵

网友:
我也来支持一下,,上面的参数,我想也是一样

网友:
1.通常都使用多少V电压————————(  11.1-14.8V  )

2.通常会选择哪几种桨来做四轴飞行器用桨————————(  GWS HD9050 or EPP1045    )

3.通常把四轴飞行器定位在多少g(起飞重量大约多少合适)————————(  1000g-1500g     )

4.通常会挂载多少g的外置设备————————(200g-400g   )

5.通常最大挂载多少g外置设备————————(  500g )

6.希望每个桨的拉力在多少g以上————————( 400g-450g   )

7.大概需要飞行时间——————(15-20分钟)

8.大概多少容量电池——————( 2200mAH   )

网友:
1.通常都使用多少V电压————————(  11.1-14.8V  )

2.通常会选择哪几种桨来做四轴飞行器用桨————————(  GWS HD1060 or EPP1045    )

3.通常把四轴飞行器定位在多少g(起飞重量大约多少合适)————————(  1000g-1500g     )

4.通常会挂载多少g的外置设备————————(200g-400g   )

5.通常最大挂载多少g外置设备————————(  600g )

6.希望每个桨的拉力在多少g以上————————( 450g-500g   )

7.大概需要飞行时间——————(20-30分钟)

8.大概多少容量电池——————( 4400mAH   )

网友:
1.通常都使用多少V电压————————(  11.1-14.8V  )

2.通常会选择哪几种桨来做四轴飞行器用桨————————(  GWS HD1060 or EPP1045    )

3.通常把四轴飞行器定位在多少g(起飞重量大约多少合适)————————(  1000g-1500g     )

4.通常会挂载多少g的外置设备————————(200g-400g   )

5.通常最大挂载多少g外置设备————————(  600g )

6.希望每个桨的拉力在多少g以上————————( 450g-500g   )

7.大概需要飞行时间——————(15-30分钟)

8.大概多少容量电池——————( 2200-4400mAH   )

网友:
1.通常都使用多少V电压————————(  11.1V  )

2.通常会选择哪几种桨来做四轴飞行器用桨————————(  GWS HD9050X3/RX3   )

3.通常把四轴飞行器定位在多少g(起飞重量大约多少合适)————————(  1000g  )

4.通常会挂载多少g的外置设备————————(200g-400g   )

5.通常最大挂载多少g外置设备————————(  500g )

6.希望每个桨的拉力在多少g以上————————( 450g-500g   )

7.大概需要飞行时间——————(20分钟)

8.大概多少容量电池——————( 2200mAH   )

网友:
电机的自重也是要考虑的……现在的新西达,四个加起来有220多克了,把桨和桨夹加起来就更多了。电机轻一点,载重就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