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坤同学,我想请教你一个关于双通道显示的问题。

楼主(2009-05-20):
我购买了你的第一版的液晶,现在正在想双通道的程序,我现在是这样AD830E要求的输入电压是1.5-3.5,所对应的数字量是75-175,现在我是用平移的方法,+55,是波形平移到上半屏,在130-230的地方显示,这样平移的话就出现上下10个点是用不到的?我看了你双通道的图片,是可以显示完半屏的,请教下,怎么,才能使1.5-3.5的正弦波能显示完上半屏幕能。。。到底是怎么实现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假设我现在用的是10位AD,也就是1024个点,那半屏的数据只有120个点,这1024个点怎么和屏幕上的120个点相对应了。

先谢谢了。

楼主:
还是没有解决,希望能得到帮助

网友(2012-08-14):
如果ADC的垂直分辨率是10比特,那么动态范围就是0-1023,如果要在120个垂直像素高度上显示需要把ADC的数据乘以0.117吧,这样就映射到了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