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部分不工作?

楼主(2009-05-20):
今天通过TIM3输出了2个PWM波,通过示波器观察可以通过按键调节PWM波的占空比,但是万用表测量LM358的输出,电压不变,何解?

网友:
抱歉我的还未焊。

PWN端口置0(电压为0)时 运放输出电压多少?
PWN端口置1(电压为5V)时运放输出电压多少?

楼主:
图中调PWM占空比时,LM358的3号脚电压变化。占空比每增加1%,电压增加约0.05V,(FLUKE 17B测量)
PWM频率240K, 70%占空比,FLUKE 17B测量读数:3.46(1/2)V,电源脚电源分别为4.98V、-5.01V

网友:
抱歉,线路图错了,没校对出来。

请把 U3A-2 与地连接割断。用10K电阻与U3A-1连接起来。
同样 U3B-6 与地连接割断。用10K电阻与U3B-7连接起来。

楼主:
上面的图看上去有原理上的错误。

我用ORCAD仿真的结果与实际测量结果基本一致。3号脚电压随占空比变化而变化,但输出脚电压恒定不变。
仿真软件仿真输出电压:4.3V,
实际测量结果是3.69V

楼主:
是的,我竟然没注意到图中少了一个负反馈。

网友:
用99SE,没办法编辑MY_AVR出的图。
帖一个自用的图出来参考。

楼主:
OK,改好了,但输出电压不能高于3.7V,应该是由运放的输出范围所限。

网友:
如果需要高于3.7V,换用LMV358,或者运放供电接电池正。

网友:
我的板子都还没有焊

ifree64 有没有测试其他部分的硬件基本功能??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
按键、LCD、电源部分没有问题,LM358有上面说的问题,其他部分还没有测试。

网友:
TL431基准电压电路图是错的。
照电路图和pcb,是得不到3.3v电压的,而是接近于5v
应该将R3和R2交换一下才行。

楼主:
240K, 是24M的100分频

网友:
TL431基准问题。是把取样电阻位置搞反了,下面两只电阻和上面的电阻换位置就OK。
感觉改成 上面用3.3K 下面10K+330R可能方便点。

楼主:
TL431已经将R2、R3交换,万用表测电压3.23V,
但示波器输出测得有幅度0.5V,周期20us的锯齿纹波,这怎么回事?

楼主:
图中衰减怎么测得是50倍衰减。示波器用x10测的。

网友:
TL431已经将R2、R3交换,万用表测电压3.23V,
但示波器输出测得有幅度0.5V,周期20us的锯齿纹波,这怎么回事?
----------------------------------------------------------------
1、可能是负压 MC34063 产生的干扰信号。注意示波器的取地点。
   有条件尝试用电池供负电压。不用MC34063。
2、也可能反馈电阻太大了,试用14楼的电阻值。

网友:
得开个集中的补救贴了

网友(2012-02-18):
模拟电路,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