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获得400V的直流电压

楼主(2009-05-20):
自己制作一个装置,需要能够提供400V左右直流电压,功率要求不高,1W即可。因为电源方面不熟悉,希望各位帮助,提供一些解决方案,比如是用升压器还是有现成的DC-DC变换,最好说的详细点,我好试试。谢谢!

多谢各位,我的问题可能提的不够准确,目前情况是手头有30V/3A的直流稳压源,也可以用市电,不过安全性还是需要考虑,看有的资料说应该用隔离变压器,可以提高安全性,但具体怎么做能得到400V的稳定电压还是没有头绪

网友:
220VAC整流,390V左右。

网友:
我没作过这类东西的产品,帮不了你太多

个人意见,没做过的话最好用现成模块

另外,功率1W以下的话,你可以搜索下压电陶瓷变压器,上千伏都可以做到,外围也比较简单,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220VAC整流出来才308V,倍压整流吧
LZ问题应该说详细点,如果不用市电只能DC/DC了

网友:
当然,如果安全性不重要或者不需要考虑的话,市电直接拿来用也是个办法……- -

网友:
如果不需要隔离就用PFC的方案来做最合适了
功率才1W这么小的话倍压整流后再加稳压,稳压管用400V的TVS来做。

网友:
将267节五号干电池串连即可。
开个玩笑...

网友:
搜了下水猫说的“压电陶瓷变压器”,长见识了。最近在做压电陶瓷逆压电原理的东西,压电材料应用正向、反向应用确实很多

网友:
去买个带PFC的电源,拆了以后,从大电解电容处引出来的就是400V了.

网友:
用反激式开关电源比较好,性能稳定还隔离安全,不过开关电源变压器不好弄
可以用两个12V变压器对接,然后后边的变压器输出就是隔离的220V交流电,再用半波整流成600V左右的直流电,再用稳压管稳压就可以了

网友:
我室友的PFC做出来了,实测390-4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