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9XII+RS10DS遥控怎么接4轴飞控呢?

楼主(2009-05-20):
我有一套JR 9XII+RS10DS想用在4轴飞控上怎么接出PPM?用下面的外接电路可以吗?请指点

网友:
我准备推出一个servo to PPM 转换器,并且会开源,等两天吧,很快会公布消息的

网友:
RickyZhou
我准备推出一个servo to PPM 转换器,并且会开源,等两天吧,很快会公布消息的
好东西,顶!!!

楼主:
RickyZhou
我准备推出一个servo to PPM 转换器,并且会开源,等两天吧,很快会公布消息的

好消息呀!!!!

期待盼望中,先谢谢RickyZhou !

楼主:
servo to PPM 转换器

网友:
个人认为你这个原理图不对

舵机信号到ppm信号并不是简单的叠加的,需要经过一系列的转换

楼主:
四轴飞行遥控,需要混控吗?这是我在RC-CAM论坛里看到的这两个转换电路。他们好像也是用在四轴飞控上。RickyZhou我等你的方案呢!

网友:
模拟方式输出ppm是可以的!

RickyZhou 用单片机解码,灵活性更好!

2个方案都是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