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c35i模块来接打电话需要多大电流

楼主(2009-05-20):
我之前只是用35i来收发短信,没有涉及通话这部分,现在公司产品要求增加功能,想把通话语音部分加进去,不知道如果35i扩展通话功能的话,是不是就要增加一个MIC,那对电流的要求有多大呢?因为本身我们的电源板子出来电压有12V跟5V,但是电流很小,正常都没有加蜂鸣器,驱动不起来。所以想问一下,这样的情况能否加MIC来扩展通话功能?谢谢了。如果想实现通话的话,需要增加什么模块吗?

网友:
关于TC35I有很多贴子都有它的相关资料,你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看到过,有专门针对通话这个模块的哈,祝你成功,对了你们是用单片机控制TC35I的吧,希望有机会交流交流

网友:
最大能到2A,否则会当机

网友:
平均200多mA,峰值很高,加大电容就可以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才能看见瞬态特征的

网友:
楼主原来就能短信正常的模块,电话问题也不大,最多在原来的基础上多并联一个470uF的电容。做MIC和SPK电路时参照TC35i的硬件手册就可以,主要要远离电源和射频天线,引线尽量短,必要时要在MIC或者SPK到地之间并联33pf左右的小电容,防止射频干扰话音。

楼主:
这么多人回复,先谢谢了。35i模块对峰值电流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呀,之前做短信的时候,发现总是注册不到网络上,后来把两个470的电容换成了1000u的,才能注册上,只不过就是电容很占地方,哈哈。顺便问一下5楼,对天线有什么要去吗,要多大的?我做短信的时候,没有对天线考虑过什么,只是有天线的连接端子,却没有连接上外边的天线,请赐教,谢谢!

网友:
短信能发,通话就能进行,对天线没有什么特殊要求。但是良好的天线可以确保通话质量和接通率,并且极大降低模块的耗电量。电容怕占地方可以使用钽电容,ESR还特别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