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高斯计

楼主(2009-05-20):
根据磁悬浮的制作要求,以及现在遇到的一些问题,可能需要有一个高斯计,这样会比较方便地来讨论和分析问题.
我现在使用的就是3503的霍尔加上万用表来测量磁场的强度.
下图是一个制作的示意图.

根据3503的参数,可以由万用表读出电压,减去2.5V,再除以1.3mV/G,就可以得出磁场强度了.

网友:
确实不错,简单。
哪位有空的可以用MCU加简单液晶做个直观的。

网友:
我有个高斯计

网友:
【3楼】 ggg12345
我有个高斯计
--------------------------------------------------------
能否帮助我?我从未用过“高斯计”,能否上传其使用说明,价格及简述其使用方法?
我们目前最苦恼的是自制的“简易高斯计”无法校准。

网友:
可以详细介绍吗?
3503的霍尔哪里能买得到?什么价格?
DC JACK 5V是不是标准电源?是不是需要精度很高?
因为打错字了,重新编辑了。

楼主:
LS:
3503的霍尔ARMOK的邮购部里能买到.
5V电源可以误差5%,如果你的手机充电器是5V输出的话,就可以使用了.或者USB的输出也可以使用.

网友:
谢谢  ywl0409 老黄牛  的回复。

网友:
hehe,我最近也用3503做了一个电子指南针,呵呵
不过误差有3-10度

网友:
3503做了一个电子指南针??

高手。顶下。我们用PNI

网友:
请问:地磁场有多少高斯?

网友:
30uT
1T(特斯拉)=10000Gs(高斯), 1微特斯拉(μT)=0.01Gs

网友:
指南针是以地球磁场为参照系,通过测量地磁场与物体之间的关系来确定方向角的,因此首先需要对地球磁场有个详细地了解。
地球的磁场是可以由指南针测出的物理量。因此,当设计指南针时要对地球磁场基本的属性有所了解。下图所示的是地球磁场的示意图。

地球的磁场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地球的磁场强度随着位置的改变而变化,范围从0.3-0.5高斯(在一个确定的位置,其强度是一定的。只要利用指南针在该位置旋转一周,测量的磁场的最大值即为该处的磁场的强度)。磁力线在两级的地方垂直地球表面而在赤道的地方平行于地球表面。因此地球磁场在北半球指向下,在南半球指向上。另外地磁NS极和地理南北极(由地球的旋转轴定义)并不一致。磁极和旋转轴之间的夹角(称之为磁偏角)约是11.5°,因此,磁力线并不是指向地理上的正北。同时,处在地球不同位置,磁偏角也不相同,对应于地球上任一位置,其磁偏角是确定的。如果能够得到确定位置的磁偏角的值,可以通过修正来获得正确的方向角。

呵呵,其实用霍尔传感器来测地磁场有点恶搞,用磁阻传感器还差不多。

网友:
3503灵敏度 7.5~13.5~17.5 mV/mT   典型值13.5mV/mT (10mT = 10Gs)
静态输出电压 2.5v

网友:
写错了是(1mT = 10Gs)

网友:
北京地区的地磁强度约0.55高斯左右。

网友:
可以用螺线管校准

楼主:
请问LS,需要用怎么样的螺线管来校准呢?
是自制的,还是市场上的成品比较合适?
成品的价格大约是多少?

网友(2009-06-25):
a1302 + c8051f350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55968.pdf(文件大小:235K) (原文件名:a1301.pdf)

网友(2012-12-04):
薹灣中小学生的高斯计,原理同前,附高斯计原址。

网友(2013-03-13):
LZ能否分享一下3503高斯计的详细使用方法

网友(2014-05-07):
简单实用!

网友(2015-01-31):
正在找这个资料    学习了   日常简易测量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