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天线的制作问题。

楼主(2009-05-20):
自己做了个无线的收发模块,可是天线这块老出问题,要求收发距离大于五米,频率在20—40MHZ,发射功率不大于25mW,这样的天线应该怎么制作,在百度上找了好久也没找到,为此郁闷好几天了,希望高手指点迷津,最好有个图,谢谢了。

网友:
用调幅收音机的短波天线。
最简单的是用一段导线即可。长度为光速除以频率的四分之一或更长。

网友:
如果想缩短天线的长度可以使用加感天线,就是一个空心电感(也可加高频磁芯)再接一段天线(比如较粗的铜/铝条,可空心),天线的长度小于半波长度。看你的频率较低,通讯距离也不长,可以试一下用粗铜线直接做一个长的空心线圈当天线使用。改变空心电感长度就可以改变天线的效能。
高频功率是否能最大限度传输出去,必须考虑天线和功放间的阻抗匹配,天线是否处于谐振状态。要调试好你的天线,最起码有个场强计,场强计可以看到发射能力是否最强外还可以和理论的辐射效果进行比较,越接近表示你的天线和功放匹配越好。

网友:
楼主留一个联系方式.我最近也在做.
    我做好了一个10MHZ的晶体振荡器后面加了一级C类功放,但没有接任何负载.只有一个20M示波器看波形,功放的谐振回路上的电压Vpp竟然有15V!!! 电源是12V的.还搞不懂呢.
    后面还有一堆问题,功放的最佳负载?输出阻抗?天线的阻抗?
    高频的东西真不好进展啊!
我QQ:54933656 手机:13755627241

网友:
我发现示波器的输入端不是纯电阻的,大概是容性,接上示波器后,Ic0从1mA变成22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