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熟悉台达触摸屏宏的达人吗?

楼主(2009-05-20):
有熟悉台达触摸屏宏的达人吗?
我用台达的as57std触摸屏的COM3(RS485)与PIC16F877A的uart通讯,中间用MAX485转接,可还没成功
第一次用,对台达人机的宏不熟悉,不太懂MODBUS,只是用里面的宏进行数据的简单传输,如getchars(),putchars()
不知采用MODBUS又应该怎样去写这些宏

本想就用人机的COM1(RS232)与877A的UART互联,但不知这样是否可以支持5个877A
我的应用是人机作master,五个877A作slave,通讯协议还没定,打算自定,半双工传输方式

网友:
以前做类似的项目,给你提供一点思路,

在控制器类型中选择MODBUS RTU,然后在宏中用MOV搬移就可以了,

不管你是用232或者是485都是可以挂多个从机的,

LS是在哪呀?如果的东莞有机会可以当面聊聊!

楼主:
谢谢 dabing
你的指点我觉得很关键,我对台达的宏第一次用,没试验经验

我想再问一下,选择MODBUS RTU,那一帧数据后是不是有校验码?用这种方式后,我是不是不需要再去初如化通讯了?
MOV搬移地址怎么计算?
如方便的话,能否给我一点实例作参考,我自己先领悟一下?

那我就用232算了,485相对贵太多了

:)我在江西南昌。不过一样可以聊啊,我qq20598495,很荣幸与你成为朋友

网友:
呵呵!

另外地址怎么计算你可以用调试助手提取数据看看分析一下就OK了,我用过的屏很多,都是不一样的,只有多试试了,

网友:
另我上面图中的项目是:
一块屏三个通信口都有使用,COM1连接PLC,COM2连接4个5.7寸触屏,COM3连接单片机,其中都是通过宏来使它们交互数据的!

楼主:
非常感谢,辛苦了,我照你的提示先试着获取数据分析一下
另外,您有没有一些宏的相关编程实例啊,比如1@RW-a与2@RW-a前面的1,2是指什么,后面的RW-a应该是地址吧
我前面所说的地址是指COM口,如把数据移到COM1与移到COM2在宏里怎么区别,能看看你单片机部分的宏吗
我用的这款人机COM1:232   COM2:422/485   COM3:422/485

网友:
1@RW-a的意思是COM2口1号站的第十个地址,RW是寄存器的类型,为可读写区,

楼主:
1@RW-a没有指定COM口的吧,如果不是设定元件地址,而是要在宏里编程,这句没法体现COM口啊
1是站号,a是10,COM口怎么体现,比如我要对COM1口操作呢

网友:
这个地址是通过宏输入窗口输入的,而不是通过键盘输入,所以看不出串口编号

楼主:
那如果我要做一个按钮,按一下才发送数据,这个ON宏的编写时,是无法确定要对哪个端口进行操作了

另外,如果slave没及时回应,人机会不断出现错误提示,如果设定多少次后自动挂断连接,想要再连就没办法了,只有重启人机,不知有没有办法让人机不提示这个错误

网友:
不是无法确定哪个端口,你在宏输入窗口中有这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