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孩子,请进帮解决一下,谢谢!!!!

楼主(2009-05-20):
我想问一下。我有个小功率音频放大器HA17324和HA17741,都是要负5V供电。我没有相同的元器件,只好另外找了两个来替代它们。但是不知道能不能不直接给-5V供电。而是直接接地。求回答一下??
为什么有些芯片要求是-5V供电来供电吗??

不好意思,连续点了两下。你可以删一个吧。

网友:
我对音频放大没有研究,不好意思哈,帮不了你。也许论坛上有其他朋友能给你一定帮助。

网友:
你的芯片是单个-5V供电的?如果不是+ -5V,你把电源反过来接不就得了。

楼主:
要求是+12V和-5V的吧。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运放要输入负电压呢??????

网友(2009-09-02):
不一定要负压,你可以这样,在V+加一个vcc/2的参考电压,然后可以把负电源接地,但尽量把VCC的数值弄大点(但得小于最大承受电压),其实一般vcc=5v是可以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