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铣边的问题

楼主(2009-05-20):
一直有个问题想不明白:用雕刻机铣边或切断工件时,由于工件是紧紧固定在工作台面上的,这样的话如果想完全铣到底,那么铣刀就会切到工作台面,导致台面损伤或刀具损坏,看了阿莫用加工中心加工雕刻机L边板的录像,也没有完全看清楚是怎样做的,谁能指教一下.
如图:

网友:
很简单,工件要垫起来

网友:
应该是垫起来吧~简单的专用夹具,简单的垫板~

楼主:
垫起来的方法也想过,但可能由于垫的东西不平,导致铣过的边不是完全垂直的.

网友:
薄的材料,例如PCB板,只在边缘垫起来后固定的话,由于夹紧的原因,会有翘曲,即使是很平的板,都会变得不平,翘曲一般在0.2mm至0.5mm,另外加工时,薄板很容易共振。所以PCB板的雕刻,一般用双面胶粘在下面整块垫板上,垫板是软的材料,如果垫板本身很平,雕刻机平台又很平,可以直接粘上去雕刻。如果雕刻中有钻孔,垫板的对应孔位会被钻出毛边,这时再平也没用了,双面胶粘不牢,需要把钻过孔的垫板先铣平一遍。如果不是精密的PCB,也可以不铣平

楼主:
哦,这下清楚了.

网友:
是不是说铣刀在割断时,会铣到这个夹具的底面?

网友:
这么说夹具也要很精密了?

网友:
记得以前的帖子里你说可能配一些夹具,也可能不配,如果不配的话,我们上哪儿去整些这么好的夹具呢?

网友:
记得以前金工实习是师傅说夹具是一门很深的学问。

网友:
我认为,当人的其中一项技能达到一定高度后,其他技能(就算是跨专业的)就很容易融会贯通,学也学得很快。

网友:
楼上说得好!赞同!

网友:
工艺装备是一门专门的学问, 搞好了能吃一辈子饭的.

网友:
楼上的看怎么个吃法了,一般温饱还是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