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无线双工传输系统,希望高手指教

楼主(2009-05-21):
现在想做一套无线双工传输系统,希望能实现以下功能:
1、传输数字信号和语音信号;
2、可以多点对多点、点对点、多点对点、点对多点传输;
3、频率在40M以下,传输距离>10m;
4、在此基础上,功耗越小越好;
不知道用怎么样的方案(传输方式、控制方式等)比较好,
希望各位高手多多指点

楼主:
先自己顶一下
可以用一对单工系统来组成双工系统

网友:
建议使用2.4G的频段.

网友:
wenming 老王

建议使用2.4G的频段

请教为什么用2.4G频段呢?

网友:
距离短,速度快.

楼主:
恩,2.4G的有现成的模块,TI系列的,技术很成熟。但是,频率高了,没有仪器调试。而且,我们在准备电子设计大赛,想选通信的题,到时候模块得自己做,一般都规定频率不高于40MHZ。

网友:
那你用13.56M,或27M,通讯距离1~5米差不多。

楼主(2009-07-03):
楼上的是指
27M的无线键鼠吗?
13.56m的是什么模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