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inicube2下载程序出现问题

楼主(2009-05-21):
在下载串口上有一个红外接收器,使用产地是日本的芯片下载和仿真都很稳定,但是使用马来西亚产的就不能下载。。。有人遇到类似问题吗

网友:
一般都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你看是不是哪里设置错误

楼主:
设置肯定没有问题 我批量下载的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 现在的解决办法就是先把红外去掉再下载 但是要仿真的话就没有红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