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调板的一个问题,shunt 走线的作用和意义

楼主(2009-05-21):
向各位奋斗在DIY的同行们致敬!
在学习电调板的电路时遇到一个问题,不明白shunt 蛇形走线到底起什么作用,连接的2个GND, 难道是首先把M8等弱电的地(GND)连接,电机这段的地(GND)汇总,再通过蛇形线连接?! 那么起什么作用呢?提高抗干扰能力,类似一个微型电感?如果是这样,strom又是做什么的呢?抱歉,控制代码我只是做了转化,还没仔细研读!

网友:
用PCB的铜箔形成一个小电阻,用于检测电流,也叫分流器(shunt)。

楼主:
电流的来源呢?除非说是2个GND之间有压差不然哪来的电流?

楼主:
能否详细说明其原理?谢谢

网友:
【楼主位】 qdStevenYale
strom德文應該是電流的意思﹐所以這"蛇形走线"是用來檢測電流的。在布PCB時﹐MOS管的地和R11的地緊密接在一起﹐經過一段蛇形線到電源輸入處的地﹐而C8是直接接到電源輸入處的地﹐這段蛇形線相當于十几到几十毫歐的電阻﹐在MOS管大電流時會產生一個AD可以檢測到的電壓﹐根據電壓的高低我們就可以算出電流。

個人理解﹐有不同意見請拍磚吧。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还有一个问题SDA ,SCL为什么在M8上连了2对?!

网友(2009-09-02):
有谁知道这里的C8和R11所起的作用呢?

网友:
请问为什么需要R8?

楼主看的是什么资料,能传一下么?谢谢?

各位能提供一个无刷电机和电调的具体品牌么?现在不是很懂,想买一个现成的试一下。

aaa1982

网友:
同意5楼,R11、C8是用来滤波的,RC低通滤波,截止频率340Hz

网友(2011-01-25):
回复 楼主:

另外两个IO口主要是为了软件输入上拉的作用,省了外接电阻上拉作用。

回复 网友A:
低通滤波电路

网友(2011-12-01):
回复 楼主: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64837&bbs_page_no=1&bbs_id=1025
好像这个里面有讲到

网友:
实际应该不是两端都接地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实际应该不是两端都接地的吧

是哦,电路图有错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