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子光轴安装结构问题

楼主(2009-05-21):
Hi armok ,

刚看到你的新机型
在你的回复中看到

1. 滑块的水平与垂直精度定位,由光轴决定。

有个结构性的问题:
之前帖子有曾提到过,铝的变形是很大的,
在雕刻机中光轴采用两端固定,没有看到可以调节的位置,如果出现铝的变形的话, 两光轨固定端和原设计出现偏差的话会影响精度和
导致光轨 滑块磨损加快的
另光轨的合金钢的膨胀系数和铝会有差别,在温度变化的情况下可能会促使铝的变形

题外话,
绕线管没原先的机型搞的好看
绞链加的太长了,
手轮的刻度有些问题,没对照线,加上应该很容易

楼主:
法兰是比较好的方法,

用螺丝+弹性戒指 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解决膨胀率不同的问题,不过这样的话刚性会受到一些影响, 这个弹性戒指的选取就需要仔细了

在这个结构下,刚性和防止变形是满难平衡的一个地方,对于加工软材料来说,是应当符合这个机型的定位了

楼主:
刚细看了一下图, 这个弹性戒指不是很好, 有种象太阳花似的弹性戒指 比较适合这种情况, 力点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