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SPI相关,如何初始化TDC-GP2

楼主(2009-05-21):
请问各位DX,我用TDC-GP2做精确计时,但我对它初始化时,是用单片机通过SPI协议发送数据给它,它接收后才初始化的,但它的接收寄存器有6个,每个有24位,而且6个都要设置,请问我又怎么知道我发送的数据给了它的哪个寄存器?是1次发送完(6×24位),还是分1次发完,每次发24位???
还有,M16的SPI一次发送的数据有限制吗???是不是每次都只能发送8位的数据?

网友:
不是有OPCode吗?

你要写某个寄存器,你就发个写的操作码(一个字节)过去,这个码值的低三位表示你要写哪个寄存器,
然后连写三个字节(24位)就是了,从高位到低位。

然后,你再按着个顺序,读出来看看写进去没有,就行了。

我没用过,刚看你给的资料,随便说说,不知道对不对,
这个东西没什么难度,仔细看看datasheet,多试两次就行了。

网友(2009-10-22):
请问TDC-GP2什么价格?

网友:
同问,请问下楼主拿到的价格
上半年问了下,批量还要300左右一片,很吓人
300可以买AMD的低端CPU了

网友(2009-12-08):
有没有哪位兄弟用过
    上传点资料!谢谢啦~

网友:
1楼的兄弟:TDC-GP2调试通了吗?我最近也在调试,遇到问题,方便的话我想向您请教一下

网友(2010-04-15):
回复 楼主:

楼主调试通过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调试通过了吗?方便交流一下吗。

网友A(2010-06-01):
回复 网友B:

TDC-GP2已调试通过,手上还有几块TDC-GP2,想转让掉,有需要的请联系我,allegro_tyc@163.com

网友(2011-01-12):
回复 楼主:

lz能流个联系方式吗,想和您交流一下激光测距的东西。

网友:
有TDC-GP2 专门给客户备的几K 有现货需要的可以联系我,13728793114@163.com

网友(2011-12-21):
共享下初始化配置吧 我最近也在用

网友(2012-07-12):
顶起,望楼主将初始化配置共享下。。。。

网友(2012-12-21):
现在多少钱一片啊,想用啊

网友(2013-05-09):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可以买你的GP2 ,不过我用的是msp430F4152,spi通讯,希望能给个指导

网友:
楼主现在调试通过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希望能跟你交流一下

网友(2013-06-18):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已经调试通过,联系方式modelsim_tyc@163.com,手头还多了几块TDC-GP2,有兄弟需要就便宜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已经调试通过,联系方式,手头还多了几块TDC-GP2,有兄弟需要就便宜出了。 ...

请问ls前辈,fire脉冲测试产生不了,是什么导致的?希望多多交流QQ695027304,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ls前辈,fire脉冲测试产生不了,是什么导致的?希望多多交流QQ695027304,谢谢 ...

基本上是寄存器配置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是寄存器配置有问题

嗯,已经ok了,启动流程不对,网上的程序bug陷阱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已经ok了,启动流程不对,网上的程序bug陷阱不少

兄台能否说下启动流程配置,小弟手头也在调试,现在不确定写入是否正常,读出数据始终是零??

网友(2020-08-14):
引用 网友A:
已经调试通过,联系方式,手头还多了几块TDC-GP2,有兄弟需要就便宜出了。 ...

前辈,我这边想测试脉宽,然后配置寄存器3和寄存器4,但是模模糊糊,刚看这个,想参看下你的代码,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