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成的PICkit2

楼主(2009-05-21):
这是刚做成的PICkit2。

除了PIC18F2550这个核心器件外,其他地方做了一些简化变动。没有用运放,用了一个
LM339比较器代替。没错,比较器的性能是比运放差些,得做一点补救。还用了一个DS2301
的P-MOSFET作vdd输出驱动(TTL三极管压降太大,不合适)。总共只用了三个三极管,信
号输出只采用了电阻分压,驱动3.3v的目标板没问题。除了MOSFET之外,全部都是直插穿孔
零件。

网友:
好,效果显著

有资料吗?

网友:
能否把资料开源压?想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