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100mmZ轴行程新机的一点疑问。

楼主(2009-05-21):
看了阿莫的z轴100mm机的照片,我有点小小的疑问。我不会贴图还请原谅。
照片中,Z轴主轴端面的位置已经高于龙门架横梁最底端大约15mm,而Z轴的向上的行程只用了大约40%。看照片,龙门架下面能够通过的高度不超过40mm.
也就意味着,这台机床尽管有100mm的Z轴行程,但实际最高可加工的高度只有大约40mm,高于40mm的工件在在龙门架移动的时候将发生干涉,请问阿莫是不是这样的?
按照照片估计,当Z轴升到顶端的时候,主轴端面离龙门架大约在70mm以上,也就是说,当Z轴升到顶端的时候,必须安装长度>80mm的刀具才能够加工到工件(包括夹持长度),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请问阿莫是否这样的Z轴无效行程的设计还有其他的我没想到的用途?

网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21227&bbs_page_no=1&bbs_id=1027
参考

楼主:
看了一下,原来就是只能加工50mm工件,如果只为了加工50mm工件,Z轴行程100mm浪费了,过大的Z轴行程将导致精度和负载降低。,Y轴前面30mm不过龙门架的地方可以加工更高的工件这一思路很好,但是装夹会有一定困难,建议加长Y轴工作台的不过龙门架端到70mm,这样可以反正面加工宽度60mm的盒子,对于底面封闭的盒子立起来加工的时候,装夹也可以在开口的一面压住而不用考虑开口向内还是向外,非常方便。而对于利用Y轴不过龙门架的区域进行较高工件的加工来说,100mm的Z轴行程似乎又太小,在不改变行程的前提下,建议增加附件将主轴端面提高到与主轴固定板同一高度的附件,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利用行程。

楼主:
另外,市场上销售的塑料盒子四面都有一定斜度,据说是模具制造时候必须要有的,这样在立起来加工的时候会产生明显的倾斜,建议提供一定厚度活着斜度的垫板作为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