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子成功应用国产温湿度数字探头DHT11成功秀下板子晒下程序!感谢各位老大的教导!

楼主(2009-05-21):
功能:用STC89S52读出温湿度数据显示到电脑上。
电路图:略(因为和18B20的连接图完全一样也是单总线,呵呵)
程序:传上来了!
感想:挺好用的就是湿度的18B20,还是国货超便宜加上单片机成本能控制在10元,我打算在做个控制加湿器的小玩应!最重要的是要感谢各位老大的支持!
独自应用DHT11感到很欣慰但同时又感到迷茫放眼望去满论坛哪有几个女工程师呢?我是个超喜欢电子的女生,动手能力自认为超强但还是对我的前途迷茫不知各个位老大能否指点下下!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46677.jpg(文件大小:616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090521_135022.jpg)

网友:
国产的探头,质量精度什么的可靠吗?

楼主: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46675.jpg(文件大小:616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090521_135022.jpg)

楼主:
呵呵!精度该可以我和湿度表比对了一下差不多关键是便宜才7快多适合小成本应用 工作也很稳定只要有个IO口的单片机就能用!不需要特殊接口!

网友:
很不错,对我有帮助,谢谢楼主

网友:
最好能上美女PP,那就更赞了

网友:
PP是什么?

网友:
我就是冲着“小女子”才进来的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芯片不错,比较便宜,精度也还可以,经SHT11可是便宜多了,不知道能不能保证datasheet上的精度。
温度 :+-5%RH ,温度:+-2C .
产家:http://www.aosong.com/Html/ProductView.asp?ID=45&SortID=131
PDF:http://www.aosong.com/Upload/DownFiles/20095141021585609.pdf

网友:
又是小女子,又是PP.又是资料
不说了
DING

网友:
精度虽然不高,价格倒是蛮不错的!自己搭板子,动手能力不错啊!

网友:
动手能力确实蛮强

网友:
国产的DHT11不知什么价?进口的SHT75要100多

网友:
DH11 ? 哪里能买到啊?

网友:
温度范围从0℃到50℃

网友:
喜欢搞电子的MM,我也喜欢:)

网友:
小家电用的吧   ps: 估计阿莫不给酷是因为没有lzpp

网友:
楼主
我就是冲你是个小女子来的
不管你的湿度如何
俺都要捧场
呵呵
请上PP
不会上的话我帮忙
加我QQ:825425027

网友:
精度太差,做便宜玩的还行,还是SHT75可信点

网友:
见一次顶一次,我们都爱你,搞电子的MM

网友:
看来大家都喜欢你的PP,楼主不要吝啬啦,传上来呗!大家都快急坏了................

网友:
偶也搞电子,很多年了,(*^__^*) 嘻嘻……,
以前都用的51,今年才开始用AVR的,不熟,以后大家多交流哦

网友:
因为是“小女子”,Cool 帖!

网友:
【33楼】 sjh00213
你也上PP吧

网友:
作为搞技术的,应把"性别"隐去,职场上要靠自己的技术功底赢的一席之地,而不是秀其他,对自己的技术实力并没有帮助.

网友:
不同意bkman
这里又不是职场,秀一下PP肯定对技术实力有很大帮助

网友:
哎,狼来了,一群狼来了,。。。。。。

网友:
强烈要求上传PP!!!

网友:
因为是女子,所以招来一群狼。

网友:
sjh00213 宋宋

该被鼓励鼓励了
哈哈

网友:
碰到个女的不容易呀

网友:
看来大家很渴啊,哈哈。。。

网友:
相对于程序,其实对PP更感兴趣。

网友:
楼主1986年几月的呀。
看是不是跟我同年同月同日同小时同分钟同秒钟生的,呵呵!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只对PP感兴趣

网友:
“小弟因毕业设计需要在淘宝上买了两片DHT11单总线数字湿度传感器!但上面有四个脚!不知道怎么和M8连接!个位大哥有没有用过的指点小弟一下! ”
  呵呵,你以前的话,不知道是小弟还是小女子

网友:
DHT11 好象是把 SHT11 焊在小板上方便使用吧? 叫山寨版的 SHT-71 也许更合适,另外这是类似I2C总线不是单总线。不管怎么样,为小女子顶一把
不过看了楼上的发言,难道....

网友:
顶一个,记得下次一块把PP传上来啊!

网友:
【53楼】 barnaby
积分:70
派别:
来自:
“小弟因毕业设计需要在淘宝上买了两片DHT11单总线数字湿度传感器!但上面有四个脚!不知道怎么和M8连接!个位大哥有没有用过的指点小弟一下! ”
  呵呵,你以前的话,不知道是小弟还是小女子

____________

阿莫可以把此贴的酷去掉了,我闪

网友:
也算火了一把

网友:
都被“小女子”忽悠了?无图无真相。

网友:
搞电子的‘小女子’,我佩服你。

网友:
DHT11 价格在7块左右,淘宝上一大堆,
这几天正准备用这个做一产品呢。+ - 2度的话做一般的室温检测也足够了。

网友:
我的下一个项目就是,温湿度,以前用的DS18B20.
收了,谢谢LZ。

网友:
呵呵 支持一下嘛  女孩子搞我们这个的不多啊 好好保护(国宝级)

网友:
哈哈,奥松原厂的人显形吧?一个“小女子”找到这个厂家不容易,不过记得以后别自称“小弟”哦。这样交流多有不便呢。

记得前两年这个厂家还没有这玩意儿呢,用的是自己的湿敏电阻吧?不知道实际精度怎么样,不过一般标称5%的,实际上应该达不到吧?另外,多""实际""编写点程序还是很好的,我看lz上传的程序和aosong提供的例程差不多一样的,C程序和hex文件的修改时间都是一样的,看起来一点儿也没有修改,该不会是aosong的技术人员吧?那就多交流交流了。

不过,我还是郑重声明,以我以往的经验,湿度能达到5%精度的,哪怕是在25摄氏度下,也是很难的,特别是这个价位的。

网友:
搞不明白53楼说的是什么,现在明白了:
【53楼】 barnaby
积分:70
派别:
来自:
“小弟因毕业设计需要在淘宝上买了两片DHT11单总线数字湿度传感器!但上面有四个脚!不知道怎么和M8连接!个位大哥有没有用过的指点小弟一下! ”
  呵呵,你以前的话,不知道是小弟还是小女子

'<' img src=./bbs_upload/files_15/ourdev_447591.JPG border=0 '>'

网友:
明明是广告么

网友:
谢谢大家提供的资料。

楼主到底是“小弟”或是“小女子”?

网友:
交流还是要交流的,只是这个方法似乎不妥。

不过aosong做这个数字式湿度传感器想法很好,为什么不用正大光明的方法推广?

作为一个企业,选择客户,特别是选择供应商,一般应当遵从对等(门当户对)的原则。所以,注重名声的企业,应当不会容忍自己有这么个供应商。

网友:
呵,86年,厉害,刚毕业,不要想那么多,男女无所谓,喜欢就去做

楼主:
小女子向各位大侠认错了,,呵呵~~~~~~~~~~~~~~~~
------------------------------------------------------!!!!!!
最近看了各位大侠的回复,感到高兴死了~~~~~~~~~~~~~~~~~~~~~~~~~~上面很多哥哥很卡哇依吆!!   小女子不一定是女的,小弟也未必是男的~~~~~~~~~~~呵呵~~~~~~~~

先自我介绍下吧~~我出声在山青水清的小城里,爸爸是名物理老师。小的时候就经常带我做很多you意思的科学试验,记得有一次,我背着爸爸把一只绿色的发光二极管直接接到220V的AC上,本以为会更加亮,结果却变成了小型原子蛋蛋~~,一声巨响后,我惊呆了,但是也激起了我对科学的爱好吧。从此以后我做了很多好玩的东西,如发报机,地雷~~~,机器人等等。。呵呵~~~这似乎不是个淑女该做的事,嘿嘿~~~但我喜欢

不过我平时还是很卡哇依的吆~~~~~~~~~~~~~~嘿嘿

后来我就如愿以偿的进了电子系,再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喽~~嘻嘻     希望各位哥哥继续支持我~yeah!

网友:
真的是小女子。重新置 Cool !

楼主:
73楼】 armok 阿莫
------------------------------------
还是莫大侠对偶好呀~~~嘻嘻 ,感谢大家的支持,想看PP滴话 我的另一个帖子有吆

网友:
前段时间招个写单片机程序的,我选了二个,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结果人事部把女的刷了,觉得女的太麻烦,什么结婚啊生小孩啊。。。。我晕。

网友:
【75楼】 lusson

积分:1433
派别:
来自:江西人在深圳
前段时间招个写单片机程序的,我选了二个,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结果人事部把女的刷了,觉得女的太麻烦,什么结婚啊生小孩啊。。。。我晕。
-----------------------------
    这方面女的的确比男的事多,哈哈。

网友:
【74楼】 mumu1986
积分:15
派别:
来自:
73楼】 armok 阿莫
------------------------------------
还是莫大侠对偶好呀~~~嘻嘻 ,感谢大家的支持,想看PP滴话 我的另一个帖子有吆
-----------------------------------
    哪个帖子?透露一下。

网友:
呵呵,见过宋宋的资料..........

网友:
如何解释“lz上传的程序和aosong提供的例程差不多一样的,C程序和hex文件的修改时间都是一样的”和“独自应用DHT11”这二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还是“独自亲自验证了aosong的例程”?呵呵

另外,为消除疑虑,还请lz多多介绍介绍自己,比如……比如……上上pp,哈哈,增加一下真实感?楼下的哥们说说对不对?

楼主:
嘻嘻~~都告诉你们另个帖子有Picture了,你们真笨呀~~

我用DHT11,当然要用到它的例程了,要不我还要自己写。那也太麻烦了吧,管它是谁的~好用就行

网友:
且不管真假,那就改一下词“成功验证……的例程”等等。

网友:
湿度的18B20 ?

网友:
补充说一下,
看到是用51系列的单片机做的。
好像还是带仿真的那种单片机。
温湿度那个公司只提供了,AVR的实例程序的和一个PDF资料。
。。。。。。。。。。。。。。。。。。。。。。。。。。。。

网友:
因为和18B20的连接图完全一样也是单总线
再补充一下:
如果在做多路温度采集方面,怎么办呢?
没有DS18B20那样,每一个都一个地址位,可以寻址的。
我觉得:主要用于温湿度要求不高的地方。

网友:
正负3%RH和正负5%RH,这个精度要求已经相当高了。

网友:
不错!
我的毕业设计是有关湿度检测和控制的!当时我用 1101 来着!结果很痛苦!还得自己搭电路做输出频率!
早知道有这个! 那就好办了!
确实不错!

网友:
“小女子”看起来就觉得这贴得进,咱这坛有几个小女子

网友:
我想,"小女子"其实很多!

网友:
一看到又是小女子开头,真想踢一脚!!!

网友:
工作电压能否3.3V?
相应的上拉电阻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
真想看看这个小女子的PP在那里

网友(2009-07-03):
正好要用到。感谢

网友:
搞电子的女的还是有的,但是就是少了点,哈哈

网友:
还有,对于我们女的搞电子,没有必要,把什么小女子之类的,放在前面,不要因为是女的,就特别点,在技术面前,不分男女。

网友(2009-08-20):
我也是看到小女子才进来的呵呵

网友(2009-10-22):
TO sjh00213 宋宋
我也是搞电子的 我们可以交流吗?

网友:
LZ 能否共享下你的资料?

网友:
女人嘛,哈哈,搞技术的确实稀有!

网友:
看到小女子,呵呵

网友:
【1楼】 zzy9903 9903
积分:487
派别:
来自:山东        国产的探头,质量精度什么的可靠吗?

很鄙视你这种RZ! 一听国产就问可靠吗,如果是你美国爹或日本妈产的,你就一定不会问。

网友:
鼓励你一下

网友:
坛子里难得有个MM啊,赞一下~

网友:
很好,改天买个用用。下载资料看看。

网友:
各位大侠,小弟用DHT11传感器的时候出了点问题,自己琢磨了好几天没有结果,请各位大侠来帮忙解决一下。
我用的单片机是ATmega16L。8M晶振。

附上我的程序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AVR_PQ1A.h>                //包含自定义常量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j7 PIND&BIT(7)
#pragma data:code
const uchar table[]="wen du is";
const uchar table1[]="shi du is:";
const uchar shuzu[]="0123456789";        //利用一个温度表解决温度显示乱码
unsigned char wendu_shi,wendu_ge,wendu_xs,
shidu_shi,shidu_ge,shidu_xs;  //定义的时候用uchar宏定义就会出错

//===============ms延时程序================//
void delay_ms(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
        for(j=0;j<1141;j++); //1ms延时
      }
}

/*******************************************
函数名称: Delayus
功    能: 延时指定微秒(8M晶振)
参    数: US--延时的微秒数(大约,不是很精确,MS越大越准确)
返回值  : 无
/********************************************/
void delay_us(uint US)
{
uint i;
US=US*5/4;                           //5/4是在8MHz晶振下,通过软件仿真反复实验得到的数值
for( i=0;i<US;i++);
}
/*******************************************
//===============us延时函数=================//

  void delayus(uchar i)       //延时 i=9时,延8.37us ;8M晶振
  {
     while(i--);
  }
*****************************************/
////////////////////// 1602液晶显示程序//////////////////////////////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命令函数
{
  PORTD&=~BIT(4);
  PORTD&=~BIT(5);
  PORTB=com;
  PORTD|=BIT(6);
  delay_ms(1);
  PORTD=0x3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写数据函数
{
  PORTD|=BIT(4);
  PORTD&=~BIT(5);
  PORTB=date;
  PORTD|=BIT(6);
  delay_ms(1);
  PORTD=0x30;
}

void chushihua(void)   //液晶初始化函数
{

  DDRB=0XFF;
  DDRD|=BIT(4)|BIT(5)|BIT(6);
  PORTD=0x30;
  write_com(0X38);
  delay_ms(5);
  write_com(0X01);
  delay_ms(5);
  write_com(0X0C);
  delay_ms(5);
  write_com(0X06);
   delay_ms(5);

}

//======================DHT11指令读取===================================//
uchar DHT_COM()
{
  uchar i,j,U8comdata,U8temp;
  uint U16FLAG;
  for(i=0;i<8;i++)
  {
    DDRD&=~BIT(7);//主机置为输入
  // j=PIND&BIT(7);//读取PIND寄存器的值
    if(!j7)
         {
       U16FLAG=65335;   //计数65535-65335=200次耗时50US
       while((!j7)&&U16FLAG++);//延时等待高电平的到来
             //if(j7==0)break;

            U16FLAG=65335;
       while(j7&&U16FLAG++)
           //delay_us(40);//延时30us

           U8temp=0;//将0赋值给U8temp

       if(j7)//判断高电平是否结束,如果结束,0赋值给U8temp,不执行IF语句
       U8temp=1;//如果没结束,1赋值给U8temp // 如果高电平高过预定0高电平值则数据位为 1
         }
     U16FLAG=2;

  while(j7&&U16FLAG++);//延时等待低电平的到来

    //超时则跳出for循环
    if(U16FLAG==1)
break;
    //以上语句判断数据位是0还是1

  U8comdata<<=1;
       U8comdata|=U8temp;
     }

return (U8comdata);
  }

//void DHT_Read(void)
//{   }

void main()
{
     uchar i;
     uint U16FLAG;
     uchar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U8temp;
     uchar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  while(1)
        // {
     DDRD|=BIT(7);//主机信号置为输出
     PORTD|=BIT(7);//输出高电平
     delay_us(6);//持续6us;
     PORTD&=~BIT(7);//主机输出低电平;
     delay_ms(20);//延时18MS以上;
         PORTD|=BIT(7);
         delay_us(40);
     //DDRD&=~(1<<PD7);//主机信号置为输入
         DDRD&=~BIT(7);//主机置为输入,读DHT11响应信号
     PORTD|=BIT(7);//带上拉的输入
    // delay_us(40);//主机拉高延时40us

     //j=PIND&BIT(7);//读取寄存器PIND的值;
    if(!j7)//判断从机是否发出低电平响应信号
      {

             U16FLAG=65215;          //计数初值65535-65215=320.耗时80US
             while((!j7)&&U16FLAG++);//判断从机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delay_us(40);
             U16FLAG=65215;
             while(j7&&(U16FLAG++));//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U8RH_data_H_temp=DHT_COM();
             U8RH_data_L_temp=DHT_COM();
             U8T_data_H_temp=DHT_COM();
             U8T_data_L_temp=DHT_COM();
             U8checkdata_temp=DHT_COM();

             delay_us(50);//数据传送完毕,延时50us
             DDRD|=BIT(7);
               PORTD|=BIT(7);//主机置为输出高电平

               //数据校验

            U8temp=(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
             if(U8temp==U8checkdata_temp)
               {
                 U8RH_data_H=U8RH_data_H_temp;
                 U8RH_data_L=U8RH_data_L_temp;
                 U8T_data_H=U8T_data_H_temp;
                 U8T_data_L=U8T_data_L_temp;
                 U8checkdata=U8checkdata_temp;

                 wendu_shi=U8T_data_H/10;
                 wendu_ge=U8T_data_H%10;
                 wendu_xs=U8T_data_L/10;

                 shidu_shi=U8RH_data_H/10;
                 shidu_ge=U8RH_data_H%10;
                 shidu_xs=U8RH_data_L/10;

               }

       }

  chushihua();//液晶初始化函数

  /*//////////////////////////////////////////////////
                   液晶显示
  ***************************************************/
  write_com(0X80);//液晶第一行显示
  for(i=0;i<9;i++)   //显示文字:wendushi
  {
    write_date(table);
        delay_ms(5);
  }
  write_com(0x80+9);   //显示冒号:
        write_date(0X3a);

write_com(0x80+10);    //显示温度的十数位
        write_date(shuzu[wendu_shi]);

        write_com(0x80+11);  //显示温度的个数位
        write_date(shuzu[wendu_ge]);

   write_com(0x80+12);                   //显示小数点
        write_date(0x2e);

        write_com(0x80+0x00+13);  //显示温度的小数位
        write_date(shuzu[wendu_xs]);

        write_com(0x80+0x00+14);   //显示“°”
        write_date(0xdf);

        write_com(0x80+15);                  //显示摄氏度符号C
        write_date(0x43);

  write_com(0X80+0X40);      //第二行显示
  for(i=0;i<10;i++)
  {
    write_date(table1);  //显示文字:shidushi:
        delay_ms(5);
  }

    write_com(0x80+0x40+10);
        write_date(shuzu[shidu_shi]);

        write_com(0x80+0x40+11);
        write_date(shuzu[shidu_ge]);

        write_com(0x80+0x40+12);                   //显示小数点
        write_date(0x2e);
         write_com(0x80+0x40+13);
        write_date(shuzu[shidu_xs]);

        //write_com(0x80+0x40+14);
        //write_date(shuzu[shidu_xiaoshu2]);
    write_com(0x80+0x40+15);    //显示百分号%
        write_date(0x25);

        }

网友:
现在正在做DHT11的一个产品,用的MSP430做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能读出温湿度数据来,但是过了段时间就无变化了。

网友:
这论坛还有雌性,呵呵,再接再厉~

网友:
7块多 不贵!厉害 老板为了剩一个单运放 (5腿的)让我搞了1个多月 他说多了这几毛钱他就没钱赚了 我当时真想拿烙铁捅他的脸

网友(2009-12-12):
看到 sjh00213 宋宋 的照片了,居然我们坛子里也有不少MM,而且还有大美女,呵呵不错,

要是和美女一起工作,一起做项目不知道各位是否能够以一挡百干劲十足呢?如果是的话以后提议老板多加入女工程师,每一个MAN都搭档一个女的,工作起来肯定有朝气,编代码也有灵感了是不是,呵呵

网友:
呵..我也想看看PP

网友:
那有什么啊!我们班就有个女孩搞单片机还可以啊!

网友:
我要看PP,呵呵,

网友:
不知是男是女 先支持下

网友:
厉害!
女工程师,要是在同一家公司多好啊,呵呵

网友:
我郁闷。我的怎么就存在脉冲都检测不到。可以教教我吗?QQ:32065858

网友:
——!号称MM的积分永远那么少

网友:
下次发帖我也说小女子,这个人气啊,哈哈

网友(2010-03-20):
小妹我也学了 我们也刚买了一个DHT11

网友:
很不错的女子!!!

网友:
呵呵,是啊,小女子也很厉害

网友:
哦 女人爱烙铁。 OMG

网友:
唉,错别字不少。鉴定完毕!

网友:
那个STC89S52是个何方圣物啊?

网友:
呵呵,不错,中国有希望了

网友:
厉害~~~一个小女子引起如此轩辕大波~~~~~~呵呵!!!!想看PP。

网友:
不过,我觉得应该是“女子”,很不错!!顶!!!

网友:
鼓励一下。

网友:
我很在意软件部分~~~~  能否利用来作点别的用处  呵呵

网友:
O(∩_∩)O哈哈~ 偶喜欢爱电子的mm。

网友:
楼主在哪买的DHT11,淘宝可以买么

网友:
因为是女生的,所以一定要mark

网友:
个人觉得没必要把"小女子"三个字写出来.感觉很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现行了吧?好歹委婉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世道,我做的DIY贴就不给加酷,别人“小女子”就给酷

网友:
动手能力超强!佩服!
我动手能力不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真的是小女子。重新置 Cool !

太搞笑了我觉得 呵呵 阿莫老大 真逗!

网友:
一群色_狼 BS............

网友:
坛子里狼多,不奇怪。
技术人员与外界接触少,即便公司也有美女,但听不懂C语言,好象只懂甜言密语,当然咱与之也无法交流...
好不容易遇到美女同行,能有共同语言,即便是哑狼也会露点本性吧....

声名:我是打酱油的,顺便是来看一下有木有片片....

网友:
搞技术的,女人真的很少,能够做好的女人那更是少之有少的,不容易!

网友:
NRF24L01无线数传模块(13RMB为人民服务)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htm?item_num_id=5029339086

网友:
论坛女的真的好少啊~支持~~论坛中的宝贝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dddddddddddddd

网友(2010-05-11):
湿度20%到90%,精度1%,温度0-50摄氏度,精度1摄氏度

网友:
真的假的……

网友:
标记一下····到时候好找哈···

网友:
不是小弟吗?怎么小女子了?

网友:
用过SHT7x的飘过……用法差不多吧?

网友:
看帖要回帖,做人要厚道!

网友:
我也冲着老长一条标题一抬头还是小女子进来看看的 像这位JJ学习

网友:
点击数:12373   不知道有多少是冲着“小女子”三个字来的   反正我是冲着的

网友:
偶是进来看PP的,楼上的负分啊

网友:
可恨身为男儿身,已看到怨念,哈哈

网友:
S3C2440,ARM9嵌入式与无线完美结合,无线通信神奇奥妙,无线语音有声有色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739441972

AT91SAM9261,工业级ARM9,嵌入式行业应用,应该简单,稳定,持久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867678084
=====================================================================
欢迎在线交流,联系方式:
QQ: 35625400  MSN: ll88mm88@hotmail.com
邮箱:  chj_006@sina.com
电话: 13704018223     NewMsg 陈工
5分钟了解常见短距离无线芯片的基本特点,正确选择
http://shop35079098.taobao.com/shop/xshop/wui_page-15620063.htm
无线云台控制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I0MjMzOTg4.html
无线机器人视频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P6oG2gLdRL4/
无线手持机应用,你也可以做自己的大哥大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57182217a7a589ffe820cff5d2e5a557.htm

网友:
这个必须顶,好象女孩爱这个的不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功能:用stc89s52读出温湿度数据显示到电脑上。
电路图:略(因为和18b20的连接图完全一样也是单总线,呵呵)
程序:传上来了!
感想:挺好用的就是湿度的18b20,还是国货超便宜加上单片机成本能控制在10元,我打算在做个控制加湿器的小玩应!最重要的是要感谢各位老大的支持!
独自应用dht11感到很欣慰但同时又感到迷茫放眼望去满论坛哪有几个女工程师呢?我是个超喜欢电子的女生,动手能力自认为超强但还是对我的前途迷茫不知各个位老大能否指点下下!
点击此处打开

前途就是找个有钱的LG  不愁吃穿

网友:
小女子,所以一定要MARK一下!!

网友(2010-07-08):
回复 楼主:

您好!我是一名单片机的初学者,做课程设计要做的就是用DHT11做湿度传感器,纠结了好久那个电路还是不知道怎么连,你能不能把这方面详细的资料发给我(846638992@qq.com)?我好参照练习一下,谢谢!

网友:
顶一下mm,听说做电子的都不漂亮,妹妹上照片!

网友:
我也是来看pp的。顺着一直浏览到了最后

网友:
狼友真多,冲着小女子和DHT11进来的,呵呵
刚开始接触AVR,多学习下

网友:
看见小女子,想都没想就进来了……

网友:
论坛这么多色_狼

网友:
温湿度界面???没有看到啊???

界面软件可以传上吗!!!
谢谢!!!

网友(2010-09-07):
做个记号

网友:
美女人气好高啊

网友:
我是冲着“小女子”才进来的

网友:
看帖需回贴!

网友:
因为是“小女子”,所以mart

网友:
这个温湿度传感器性能一般,反应比较慢,不过相对来说性价比还是可以的。所以很佩服楼主MM咯!!

网友:
其实部门里面有个搞电子的mm也很不错的。如果plmm更好了

网友:
我只知道坛里宋宋是美女,感觉做电子的美女虽然不多,但也不至于这么稀有才对啊?以前在化学公司做研发的时候都有MM在实验室做实验的。

网友(2010-10-14):
回复 楼主:
顶!
好同志终于找到你了,同为女孩,同样迷茫,1年前的贴了,敢问楼主现在是否依然迷茫呢?希望楼主回复

网友:
眼睛一花,把185楼看成阿莫了

网友:
事实,搞电子的女性很少....

网友(2010-12-01):
牛人啊,佩服

网友:
进狼窝了。

网友(2011-01-10):
貌似无法鉴定性别啊,下面帖子里用的是“小弟”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94661&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dht11&bbs_id=9999

突然发现自己真的很无聊

网友:
阿莫要不来个论坛调查,看论坛里面女工程师有几位?

网友:
回复 网友C:
貌似无法鉴定性别啊,下面帖子里用的是“小弟”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94661&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dht11&bbs_id=9999
突然发现自己真的很无聊

额...还真的是...造假欺骗大家感情还是怎么样阿...

网友:
进狼窝了!

网友:
已阅 观望

网友:
哈哈,看来很多人眼镜有散光啊,人家明明是“小好”

网友(2011-05-09):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T1:";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shidu:";
sbit P2_0=P2^2;
sbit rs=P2^5;
sbit en=P2^7;
sbit ws=P2^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signed   char S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int i;
uchar k,num;
U8 U8FLAG;
U8 U8count,U8temp;
U8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U8comdata;
U8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int wendutest,wendu,shi,ge,shidu,qian,bai;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en=0;
   P1=com;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rs=1;
   en=0;
   P1=date;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init()
  {

      ws=0;
           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3;num++)
                 {
                           write_date(table[num]);
                           delay(5);
                 }
}

/*

void Delay_10us(void)
{
        U8 i;
        i--;
        i--;
        i--;
        i--;
        i--;
        i--;
}

void DHT11_delay1(U16 j)
{
        U8 i;
        for(;j>0;j--)
        {
           for(i=0;i<27;i++);
        }
}

void COM(void)
{
        U8 i;
        for(i=0;i<8;i++)
        {
                U8FLAG=2;
                while((!P2_0)&&U8FLAG++);
                Delay_10us();
                Delay_10us();
                U8temp=0;
                if(P2_0)U8temp=1;
                U8FLAG=2;
                while((P2_0)&&U8FLAG++);
                if(U8FLAG==1)break;
                U8comdata<<=1;
                U8comdata|=U8temp;
        }
}

void RH()
{
        P2_0=0;
    DHT11_delay1(180);
        P2_0=1;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P2_0=1;
        if(!P2_0) //T!
        {
                U8FLAG=2;
                while((!P2_0)&&U8FLAG++);
                U8FLAG=2;
                while((P2_0)&&U8FLAG++);
                COM();
                U8RH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RH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checkdata_temp=U8comdata;
                P2_0=1;
                U8temp=(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
                if(U8temp==U8checkdata_temp)
                {
                        U8RH_data_H=U8RH_data_H_temp;
                        U8RH_data_L=U8RH_data_L_temp;
                        U8T_data_H=U8T_data_H_temp;
                        U8T_data_L=U8T_data_L_temp;
                        U8checkdata=U8checkdata_temp;
                }
                shidu=U8RH_data_H;//湿度
                wendu=U8T_data_H;//温度
                shi=wendu/10;
                ge=wendu%10;
                qian=shidu/10;
                bai=shidu%10;

                write_com(0x80);
                for(k=0;k<6;k++)
                {
                    write_com(table[k]);
                }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write_com(0x80+0x40);
                for(k=0;k<8;k++)
                {
                   write_date(table1[k]);
                }
                write_date(0x30+qian);
                write_date(0x30+bai);
        }
}
  */

void main()
{

              init();
        //init_yejin();
        while(1)
        {

        //        RH();

        }
}

网友:
冲着“小女子”来的。。。

网友:
精度蛮低的,但是价格很便宜。自己玩可以了,做成成品不知道放到哪里啊

网友:
女子也可以学电子的啊,我感觉你可以主学程序类的,还可以做上位机。

网友:
人生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还能赚钱,是何等的幸福啊 不论男女。

网友:
这个真的要顶了啊啊

网友(2011-08-21):
回复 网友C:

哈哈

网友:
女工程师是少,不过长期做肯定不行,最好往管理发展。。。

网友:
你是GG还是MM?

网友:
回复 网友D:
偶也搞电子,很多年了,(*^__^*) 嘻嘻……,
以前都用的51,今年才开始用avr的,不熟,以后大家多交流哦

常州吗?

网友(2011-10-29):
求上位机程序啊

网友:
看到小女子三字我就进来了

网友:
冲着  小女子   顶……

网友(2011-12-04):
看到小女子  大家就都进来了 哈哈  人气好高呀

网友:
来支持小女子的。

网友:
但是用到小女子,小妹的,回头率都高,我很喜欢搞电子的女生,特被是动手能力强的,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