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如何读取电流值?都糊涂了

楼主(2009-05-21):
今天用VC9806+测直流电,表笔插20A孔,20A档位,显示5.768A,换到200MA档位,显示是57.681mA,换到20mA档位,显示5.7681mA,这到底实际是多少电流啊,我都糊涂,请大家指教

网友:
使用的问题。

网友:
表笔插20A孔,你打到200MA档测?

网友:
4 1/2的表怎么读出五位数来了-----5.7681mA  ??????
这个表最大读数为1,9999。

楼主:
那准确应该是5.768A是吗?

网友:
先详细看一下说明书,如果还是不行,你换一个表吧。

网友:
是使用的问题,表笔插到20A档了,而对应的量程又不是20A的,大部分表都会这样,而且可以知道,你的表还是比较准确的

网友:
这也用纳闷?把表笔插到mA档,看看表里的保险烧不烧 ^-^

后果自负啊!!!!

测大电流,表笔插到20A的位置,档位打到20A,测小电流要插到mA的位置,插孔和档位不同步,显示当然不对了。

网友:
主要是楼主的表笔一直插在20A档,里面的分流铜丝是接上的。不会因为换档而换分流电阻。
这里换档只是换个小数点而已。完全正常。DT830就是这样的。

网友:
应该是表笔插孔和档位不相符

楼主:
呵呵,换到mA孔,烧了,这下不糊涂了~~~~~~

网友:
楼主超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非常人也~
里面有个保险丝,换了就好了。

网友:
插在20A,只能把档位调在20A。

网友(2011-01-02):
楼主不是笔误的话,就是脑子有问题了,胜利这个表能显示57.681mA的示数?上面那么多兄弟就没看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今天用vc9806+测直流电,表笔插20a孔,20a档位,显示5.768a,换到200ma档位,显示是57.681ma,换到20ma档位,显示5.7681ma,这到底实际是多少电流啊,我都糊涂,请大家指教

你的表测量电流比34401A还要强啊!!!

网友:
采用icl7106万用表测量,其实只测量一个电压(别的信号全转换成这个电压),0-200mV,相应显示数值是0-1999,别的小数点,单位,全部是通过切换开关来实现的.

网友:
楼主的表测量算准确的了,线性度也很好,档位与表笔插孔要对应,这是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