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avr与PC机通信编程思路

楼主(2009-05-21):
本人近期要编写PC机(上位机)与M16(下位机)通信相关程序,那位大虾作过这方面程序,请讲解一下编程思路,万分感谢!!!

网友:
RS232吧,然后定义协议,帧头帧尾,板上有例子,找找看。我用的M128

网友:
1,PC上位机界面和串口通信可以用VB,winsock控件做串口通信非常方便。
2,至于下位机可能用单片机的串口中断来做,只要定义好串口的波特率,帧格式,写好串口收发的ISR一般就没什么问题了。

一点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
刚好做过这一块。

单片机有个叫usart的例子(上网搜应该也不少,拿来改改就能直接用了)。
上位机俺用的串口调试助手(可根据其中一个早期版本的教程用c++的mfc写个自己用的软件)。

网友:
做过!!用M8+delphi+cport
代码非常简单!!!
可以自定义帧头帧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