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的充电IC都一个吊样!和数据手册严重不符!

楼主(2009-05-21):
最近做了个锂离子电池充电器!

一开始找了个上海产CN3062的IC来用,发现一上电,IC发热严重,且冲点电流掉得只有300MA了!

后来找了个数据手册说充电电流有1000MA的南京产TP4056,我们把调整电阻设置在充电电流为700MA的大小,没想到一上电,IC也发热严重,且冲点电流掉得只

有500MA了!

哎!国内的IC一个字,烂!

网友:
ni你是不是电流倒灌了

网友:
虽然国产IC相对是差了点,但是仔细吃透datasheet仍然是必要的。

楼主:
TO  【1楼】 johu
应该没有倒灌,只要我用手摸着IC,或者用其他的方法给它散热好一点,充电电流马上又上去了,IC发热太严重了,非常烫!

但是我们空间有限,没办法很好散热,且是封闭的!

网友:
用LTC4056呀!国产的很多都是仿凌特的!

网友:
线性电路,发热是正常的了,看来还是要从散热上着手解决问题了。

网友:
手册上的700MA是有条件的(耗散功率就是一个主要条件) ,并不是任何条件都可以700MA.

网友:
一般价格要求不是很 严格,就用进口芯片吧,现在国产芯片,已经伤透我的心了,

网友:
现在国内行情,一个字 乱,什么打磨的,仿制的,还有小工厂做的,到处都是,简直都不好分辨了,而且用高价格未必能买到好东西,哎,

网友:
用国产的充电IC一定要好好做下温度实验。

网友:
设置1A充电 绝对没问题。数据手册你也没仔细读。不要乱说。你设置电阻用1.2K。电源电压5V,电源端接0.5欧姆的0.5W耗散电阻。
电池电压3.8V标准充电状态。散热片连接外扩散热。
你看看能不能到1A。这个片子在散热好的情况下1.2A可以上去。
TP4056我是设计师。应用不好,当然导致散热不好,内部温度保护限制电流。
多看看数据手册最后的 测试应用注意事项。

网友:
同样的Intel芯片用来做笔记本,有的品牌热的键盘上可以烙饼,有的只能暖手。
不要动不动就怀疑芯片有问题。

楼主:
在输入端串个肖特基二极管或者加个功率电阻,把输入电压调低,这样充电电流就不会往下掉了!

网友:
我觉得LZ是个典型的浮躁的工程师
我觉得是LZ本身的设计有问题,不管你用谁家的线性芯片都一样会发热
知道为什么吗?有没有算过耗散在芯片上的功率?有没有根据热阻来计算过温升?
你要想减少发热,就得想办法提高电源效率

网友:
显然是设计问题,芯片过热能够降流保护说明芯片设计的还不错,要不给你保护,就你目前的设计来看,如果出货就等着大规模返修召回吧,那才惨呢,楼上几位已经分析的不错了,楼主还是按照这个来修改设计。

楼主:
TO:【14楼】 Elex 阿甘
其实主要就是想办法把散热做好就可以了,就一个简单的充电电路,按照数据手册上接就可以了,没有什么设计的问题,只是我们空间非常的小,且是全封闭的!
不知道美信的电源管理IC有没有这个发热充电电流就往下掉的问题!

网友:
不是充电 IC 的质量问题, 应该是 LZ 考虑不周! 我现在用的全是国产的充电 IC : SE9016, 只有千份之二~三的损坏率, 其中一些还是人为损坏的.

假设锂电池电压为 3V, 充电电流为 500mA , 充电电压为 5V, 则充电 IC 上会承受 (5V-3V)* 0.5A = 1W 的耗散功率,这么大的功率会造成 IC 严重发热而烧毁,所以一般充电 IC 都含有热保护电路,在耗散功率(或发热)达到一定值的时候降低输出电流,这样可以保护 IC 不被烧毁。

随着锂电池充电后的电压不断上升,压差会减小,所产生的耗散功率也会随之降低,此时 IC 也允许充电电流慢慢加大到编程值。

编辑补充一点:在实际使用中发现,如果在 SE9016 电路上将锂电池接反了 , 这颗 IC 就有 99.9% 的机会坏掉了。

网友:
【16楼】 xiaoyuanlu 星蓝
积分:341
派别:
来自:江西-->>惠州
TO:【14楼】 Elex 阿甘
其实主要就是想办法把散热做好就可以了,就一个简单的充电电路,按照数据手册上接就可以了,没有什么设计的问题,只是我们空间非常的小,且是全封闭的!
不知道美信的电源管理IC有没有这个发热充电电流就往下掉的问题!
-------------------------------------------------------------------------
数据手册只是提供参考信息,并不是简单的照搬就可以实现各种应用的,还要看你应用的环境,
而且你敢保证你全按数据手册上做了吗?有没有留意过数据手册上的测试条件和散热条件?
既然你的空间小,散热条件有限就得提高效率,减少发热,否则就得降额使用.
看你的标题让人感觉不舒服,所以说你浮躁.
任何事情都是有原因的.
如果个个都可以,就你做不出来,就不是因为只有你才能发现问题,而是你自己有问题了

网友:
线性的就是靠发热来降压的,,还不如搞个34063充电,虽然纹波大了点,

网友:
【16楼】 xiaoyuanlu 星蓝
积分:342
派别:
来自:江西-->>惠州
TO:【14楼】 Elex 阿甘
其实主要就是想办法把散热做好就可以了,就一个简单的充电电路,按照数据手册上接就可以了,没有什么设计的问题,只是我们空间非常的小,且是全封闭的!
不知道美信的电源管理IC有没有这个发热充电电流就往下掉的问题!

那美信典型的线性充电IC MAX1811来说,同样有热保护。不过他的最大电流是固定的500mA,不要加强散热也能一直工作在设定状态。
充电器内部空间小只有下面几个办法能解决。
1、在输入端串联合适的电阻或者二极管,但要保证在设定的电流下IC的输入电压始终大于等于最低正常工作电压。
2、换开关模式的充电IC。
3、换脉冲的IC。

网友:
国产的东西是不如一些国外大厂的,但在使用的时间还要选择好能适于你设计要求的芯片,要多看几次使用手册,做测试。不要动不动就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说的不对的地方多多谅解。

网友:
我也在用TP4056,感觉发热量是不小,在电源端已经串了个1N5019二极管了,设置电阻才1.8K,没有温度计,不知有多少度,几乎用手不能接触3秒钟以上,也是机器空间小没法安装散热片,只采用铺地来进行散热,以前用TP4054 SOT23-5封装,同样600多mA的充电电流也没这么热啊,还有其他方法解决吗,本来打算串电阻,可大功率的贴片电阻不好找。

网友:
嘻嘻!LZ惨了,被猛批了一顿。

楼上几位分析的很到位,估计就是你的压差大了……

做电子不要太浮躁,要多找下自身的原因。

网友:
【11楼】 Paul
积分:221
派别:
来自:
        同样的Intel芯片用来做笔记本,有的品牌热的键盘上可以烙饼,有的只能暖手。
不要动不动就怀疑芯片有问题。

网友:
呵呵!楼上的说得都有道理!有兴趣的,了解下我司的这款IC,目前在便携式手持终端产品上广泛引用:
单节/双节锂电池专用充电芯片HT6292
概述
HT6292为线性锂离子/锂聚合物电池充电芯片,其最低输入电压可低至3.6伏,最大充电电流可达800mA。HT6292能够编程设计适应各种AC适配器及USB接口。电池充电分为恒流(CC/Constant Current)、恒压(CV/Constant Voltage)过程,恒流充电电流通过外部电阻决定,最大为800mA。考虑到发热问题时,可使用限流输出的AC适配器,使用HT6292 则可以兼顾线性充电器、开关型充电的优点:充电快,自耗功率小。HT6292 集成电流热折返保护电路、短路保护,确保充电芯片安全工作。 HT6292可以检测电池是否过放电,并对过放电的电池进行预充电。HT6292集成NTC热敏电阻接口,可以采集、处理电池的温度信息,保证充电电池的安全工作温度。HT6292 采用TSSOP-16封装。
特性
● 完全的单节/两节锂离子/锂聚合物电池充电芯片
● 电池智能检测
●  0.8%的充电电压精度
● 恒压充电电压值可通过外接电阻微调
● 极低的热消耗
● 集成MOSFET、内置电流检测
● 不需要外接反相保护二极管
● 可编程充电电流控制,最大达800mA
● 芯片温度热折返保护
● NTC 热敏接口监测电池温度
● LED充电状态指示
● 可以配置为单节或双节锂电池充电
● 短路检测、保护
● USB与AC适配器电压输入可选择
● 工作环境温度范围:-30℃~70℃
● 小型TSSOP-16封装
需要提供详细SPEC和应用电路图,请随时我和联系
单生,15800915273,kobe10152006@126.com
同时我公司提供各种充电方案设计以及充电器的开发和生产。
深圳华太电子,www.huatai-ic.com

网友:
也说明了国产IC的一个通病

网友:
干嘛用线性充电,哎

网友(2009-07-11):
【12楼】 armok 阿莫    “吊样”是怎么样的? 强烈建议上传图片。
===================================================================
他说的应该是“屌样”吧?

网友(2012-06-21):
呵呵  飘过  上面说的很有道理,输入电压来决定充电电流

网友(2014-04-14):
现在都是线性充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