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用的是步进电机,失步是如何解决的?

楼主(2009-05-21):
如题。有监测补偿吗?

楼主:
高端的改伺服电机吧,哈哈

网友:
加大电源电压,换用电流较大的电机。

网友:
【1楼】 armok 阿莫

积分:47214
派别:
来自:OurAVR.com 站长
   步进电机属于开环控制。 所以,它不能解决失步的问题。

除非加入光栅尺。

如果没有光栅尺,只能降低电机的速度以解决失步的问题。

-----------
现在 无位置传感器的步进电机伺服控制应用地越来越多了。
通过检测EMF, 可以了解到步进电机 是否失步, 负载情况, 以及运动定位。

不过自己做这个可能比较复杂, 可以选用集成好的电机驱动芯片。

楼主:
高端的还是考虑加个位置传感吧,免得误差积累,这个东西比较致命

网友:
失步在加工过程中是致命的问题,这也直接影响了重切的稳定性。
    虽然步进电机不好控制失步,当在什么情况下会失步的N种情况必须检测的哦 。

网友:
伺服控制起来不大容易,而且伺服并不是准确定位,而是一种动态平衡。

网友:
动态平衡的动态是 多大动静?

网友:
一套伺服就可以买台现在的JJ了

网友:
阿莫,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在行程的中心或其它多个等分点增加对准用的轻触或其它开关,结合软件来不时同步失步偏差,阿莫看看怎么样,该怎么谢我,是否也送台雕刻机?哈哈!

网友:
具体算法可以为:在行程的某个安全的地方(或水平中间)安装一个霍尔开关(或其它更合理又省成本的触发机制)作为“对刀”点,工作时,刀具移动到这个安全的基准点“对刀”处,在触发后记录刀具的移动方向,“对刀”一次,并记录时间戳,在雕刻过程中,当记数达到一定数值,或时间达到一定间隔时,刀具离开雕刻表面,调整并按原记录时的移动方向移向就近的基准点进行误差同步。把这个“对刀点”放在行程的中间,是希望缩短误差同步时刀具的移动时间,进而如果工作时经过这个“对刀”点,则立即误差同步,可以在x,y,z各行程的某处设置“对刀点”。可以的话,或者通过软件设置直接选择用某个限位开关当作“对刀”,阿莫看看是否可行?

网友:
用“S”型加减速可以防止一些失步,时间控制与惯性有关,要达到好的效果要做一些调整。

网友:
阿莫看看我的另外一个方案:我想这台雕刻机的传到机构会是带龄的,基本不会产生误差,所以关键还是在电机的失步问题,如果电机有对转动的采样反馈信号则更好,没有的话需要另外加上反馈机制,我发现掏宝上一只光电旋转编码器需要好几百,一只霍而开关十几块就可以买到,阿莫是否可以考虑自制一个形状类似齿轮的联轴器,旁边加上霍而感应器,感应轮齿的旋转,仍然结合软件来调整电机关于失步的问题。可以通过实验来制作一个效果最好的物理采样部件,及最佳工作状态时这个齿轮的转速,调整,然后必要的话通过变速齿轮和电机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