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预留一些diy的的空间是不是有必要

楼主(2009-05-21):
我在想是不是可以在机器上预留一些螺孔(比如M6的)。
毕竟我们的目标是diy。但是多数网友没有很好的机械加工条件。
如果我们想对机器做一些改造。
比如:
在1的位置加装挡板,防尘。
在2的位置加装传感器,如CCD。
如果能够预留螺孔就方便很多了。
自己弄的话,能不能对这么漂亮的机器下的去手先不说。
没有合适的工具,或者把机器弄残了就不好了。

网友:
完全没有必要。如果这么多的网友,你想在这里钻一个洞,他想在那里打个孔,那还是一台雕刻机吗?
建议这个主体部分就不要动脑筋了。大家可以在外围设备上考虑。例如电路部分,软件部分等。

楼主:
我以为如果只是一台雕刻机,恐怕它的意义要小很多了。
我们追求更多。

预留肯定有好处的。

如ls说的,有人想这个地方开个洞,有人想那个地方开个洞。
想显然不成了。

不过,从我的角度,感觉需要预留给diy(主要是附加功能,而不是雕刻机结构改造啊。结构改造工程就没谱了)的地方不需要很多。

能不能通过我们的讨论确定一个较好的方案。
或者确定众口难调,否掉他。

网友:
用这个结构就可以实现楼主的要求,甚至更多,

比如换主轴,

比如升高主轴以在更高的材料上雕刻。

比如加入冷却液,加入吸尘。。。。

网友:
更高一步,可以通过转轴实现主轴转动,为四轴五轴打下基础,

没采用这个Z轴结构,是第一款机最大的遗憾!

网友:
这些地方打洞攻丝要求不高,自己搞一下好了。

网友:
这台机是强调DIY的,这么好的z轴扩展设计而未采用,真是遗憾!

也许我找到这个设计为时已晚,无法改动了吧。

很遗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