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手持示波器】硬件调试贴,请大家在此贴集中讨论目前版本硬件问题和补救之道。

楼主(2009-05-21):
1、LM358部分,原理图有误,没有加负反馈,导致不能正常工作。
补救:将2、6脚与地线连接割开,1、2和6、7用10K电阻相连。

2、TL431部分,取样电阻位置画反了。
补救:将R2 100K换为3.3K,R3、R4分别换为10K和330。

还有其他问题请大家集中贴在此贴,谢谢。

PS:真是不幸,在修修补补过程中,我的STM8的64号IO坏了,而且目前一通电STM8就烫手,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先放个点亮LCD界面的demo出来吧~
能把ad值显示出来更好~

楼主:
回楼上,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48990&bbs_page_no=1&bbs_id=3040
贴里,我上传了一个点亮LCD,和按键的程序。

现在正在调试模拟前端部分,被太大的纹波所困扰。PWM滤波后的纹波有0.1V,TL431竟然有0.5伏的纹波。不是电源的问题,电源我用示波器基本看不到纹波。
大侠们,硬件调试该出手了。

网友:
TL431竟然有0.5伏的纹波。这个肯定有问题。正常时示波器不会看到有纹波。
PWN 把电容C26改成104,R17改成10K 再看看。
---------------------------------------------------------
最快可能要到星期六才有时间焊板。
还在忙炒更的事,今晚在改程序,明晚去更换新的控制板和程序。

楼主:
TL431用电压表量,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C5必须去掉.
有C5,没有纹波才不正常呢.

楼主:
C5去掉了,果然纹波消失了。怎么回事呢?

网友:
自激,又是没认真看图的错。

楼主:
怎么个自激法?不懂。

网友:
TL431典型应用电路是没C5这个电容的,很多基准电压源也是不能有这个电容的。

有C5在时导致TL431反馈滞后,如果时间刚好就自激振荡了。

PID控制温度参数设置不好也会有类似的现象,这个可能对软件人员好理解点。

这个C5等效与TL431反馈脚对地加了个电容的效果。以前论坛上有这方面讨论的帖子,可以看看。

网友:
传个TL431使用避免自激振荡的说明

网友:
19264液晶的背光限流电阻R8太大了,造成背光很暗,应该用0欧姆的电阻代替

调节对比度的电阻R7用1.2K的刚好

网友:
我的也点亮了,基本上顺利,没遇到大家说的“无法连接”
1.u11的那个瘸脚应该和pcb上的相连,大家应该能看出来
2.运行时,u10很烫,散热焊盘不够大

楼主:
如下代码无法将4052的9、10号脚置为高;无法修改增益。是什么问题?
#define GAIN_PORT        (GPIOG)
#define GAIN1_PIN        (GPIO_PIN_6)
#define GAIN2_PIN        (GPIO_PIN_7)
#define GAIN1_PIN_L()        (GAIN_PORT->ODR &= ~GAIN1_PIN)
#define GAIN1_PIN_H()        (GAIN_PORT->ODR |= GAIN1_PIN)
#define GAIN2_PIN_L()        (GAIN_PORT->ODR &= ~GAIN2_PIN)
#define GAIN2_PIN_H()        (GAIN_PORT->ODR |= GAIN2_PIN)

GPIO_Init(GAIN_PORT, GAIN1_PIN|GAIN2_PIN,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

楼主:
ADC前端电路实测波形

U4B的输出

U7A的输出

这样的信号没办法交给ADC采样吧

网友:
>>这样的信号没办法交给ADC采样吧
PWM频率能够再高点么?貌似滤波效果不太好

楼主:
仿佛是滤波电路的问题。
就是简单的RC滤波也比这个效果好。

网友:
我的不方便拿回公司测试。
先猜测波形问题。

R10,R11 是二选一焊接的
跳开R11,只用R10使用固定偏置电压试试。
使用可调偏置电压就只焊R11,不焊接R10.

网友:
把C23,C27改成104
R18,R20改成10K
试试。

楼主:
14楼的问题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无法将4052的两个控制端置为高电平状态。

网友:
回【20楼】 ifree64 :

GAIN1、GAIN2不能置高电平,是因为KEY_Read()函数出了问题:

KEY_COLUMN_PORT->ODR &= t2;;                        扫描列置低

这句程序对IO口的操作产生了冲突,会把GAIN1(PD6)、GAIN2(PD7)重新置为低电平

网友:
把KEY_Read()修改一下即可:

static u8 KEY_Read(void)
{
  u8 KCode = 0;
        u8 row = 0, column = 0;
        u8 t;
        GPIO_WriteLow(KEY_COLUMN_PORT, KEY_COLUMN_PINALL);
        t = (~GPIO_ReadInputData(KEY_ROW_PORT))&KEY_ROW_PINALL;
        if(t)
                {
                        // 有键按下,找到它
                        u8 t2 = KEY_COLUMN1_PIN;
                        while(++column <= KEY_COLUMN_NUM)
                        {
                                KEY_COLUMN_PORT->ODR |= KEY_COLUMN_PINALL;         // 所有列线置高
                                KEY_COLUMN_PORT->ODR &= ~t2;                        // 扫描列置底
                                row = (~GPIO_ReadInputData(KEY_ROW_PORT))&KEY_ROW_PINALL;        // 读行线
                                if( row == t)
                                        break;
                                else
                                        t2 >>= 1;
                        }
                        KCode = 3*(column-1);
                        if( row == KEY_ROW1_PIN ) KCode += 1;
                        else if(row == KEY_ROW2_PIN) KCode += 2;
                        else KCode += 3;
                }
        return KC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