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web 控制LED 怎样传递参数 希望大侠们来帮帮小弟 谢谢 !!!

楼主(2009-05-21):
小弟最近做了一个嵌入式web,现在能显示静态网页,现在小弟在页面里加了一个button,想通过他的值来控制单片机的一个i\o口,从而控制LED。但是不知道如何获得button的值,然后还能在主函数里引用。是要用到onclick 还是要定义什么全局变量?小弟真是糊涂了,希望大侠们能帮忙!谢谢!

网友:
要用动态网页才行吧
CGI,php,asp,jsp等才可以吧

楼主:
谢谢回复 ,小弟也不清楚应该怎样,最近有点乱了,

网友:
可以在网页里加一个表单,提交后,在单片机的程序里检查HTTP的POST数据包,得到信息后就可以控制LED了

楼主:
谢谢这位大侠 小弟去试一下,

网友(2009-08-07):
请问:怎样才能实现远程监控

网友(2009-11-11):
3楼正解
在客户端脚本里加入 <form action=...> 按钮类型用submit
然后提取http头post或get内容来识别控制led

网友(2010-01-22):
使用ajax,请求url为 http://webserver/page.htm?param1&param2.........

服务器解析参数做相应处理,想怎么控制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