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阻容降压中,全桥电流是否2倍桥整流?

楼主(2009-05-21):
根据阻容减压公式中,先求出的容抗应该是
Cr=1/(2*3.14*50*0.68*0.000001)
Cr=4683.40
全桥整流的电流应该为半桥的2倍
Icap=2*V/Cr=220/4683.40 =93.95ma

我串了24只LED。LED端的电压是72V

实际测量时,发觉LED电压没错,但流过LED的电流只有34mA?请问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R3 我是用2只820欧 3W电阻并联的。
既然流过的电流Iled只有34mA
电阻消耗的功率:
Pr3=Iled^2*R3
   =(0.034^2)*410
   =0.47(W)
为什么电阻用了一会就暖手,20分钟后就发热了,大概有50~60度左右,室温才25度左右。这样用下去,电阻会不会烧掉?

网友:
兄弟你真牛,这样的电路也敢用手去摸!

网友:
全桥整流的电流应该为半桥的2倍
Icap=2*V/Cr=220/4683.40 =93.95ma
全桥电流不是半桥的2倍,用全桥是浮地

这里算错了,还有就是,你算的是最大电流,应该减去72V的LED的压降,应该是(220-72)/Cr=31.6mA,出来34mA,你应该赚了

楼主: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R3需要这么大功率,所以摸摸,看看是不是功耗这么厉害

R3可以不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