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个设计,大家一个人做要多长时间?

楼主(2009-05-21):
4路数据采集,每通道200Msps,模拟带宽40Mhz,程控量程(0-----+-50V),硬触发,程控电平移位,每通道存储深度64K
1394通信.....最好还有1路DA输出(DDS,10M转换率)

大致如此。

熟悉行业知识的,且有项目经验的,一个人做要多长时间?

楼主:
包括软件:

HDL配置代码
1394固件

上位机软件  :VC + MFC
驱动1394驱动

全部一个人搞
1.每天干8小时,要多少天
2.夜以继日,要多少天

网友:
我要一年

网友:
没说完  还怕搞不定 哈哈

网友:
LZ在接私活吧,呵呵.

网友:
一般情况下要半年以上。
我也在设计和楼主类似的系统,最高采样率200M,两个输入通道,采用FPGA控制,外挂SDRAM做缓存。
不过接口用PCI,1394使用方便,但光做这个接口估计就要花不少时间。

速度方面还是PCI快。

pci速度是33mhz*32bits/8=133MB/sec或是66mhz*32bits/8=266MB/sec

IEEE1394a是400MBPS÷8=50MB/S
IEEE1394b是800MBPS÷8=100MB/S

楼主:
回【5楼】 workhelper

请教

用SDRAM一通道一片恐怕速度不够吧。你是先在FPGA里缓冲一段再写到SDRAM吧,要想实时写满SDRAM,最少要两片,占引脚太多了。

楼主:
【4楼】 ywl0409 老黄牛

呵呵随便唠唠,现在还不行 :)

网友:
如果使用E-SATA的话,模拟一个硬盘,速度应该更块。

网友:
我做不了,呵呵。。。

网友(2009-06-20):
我也做不了

网友:
我也是做不了!

网友:
再等5年,我一周搞定,现在我五年搞不定

网友:
我做过一个类似的,部分差不多,使用USB,CY7C68013A,干了3个月,包括PC端的程序,痛苦的过程啊。

网友:
但是私活和正常上班做项目不一样啊!私活时间有限啊!平时说不定加班也会占用业余时间,自己总还要约会什么的,那就更少时间了,也就是私活的时间肯定比正常项目要多很多时间吧!除非你已经做过。

网友(2009-09-23):
好像有点难度,一个人?工程量太大,这个人必须精通FPGA,和模拟电路啊

网友(2010-01-05):
再等10年,我10天搞定,现在我10年搞不定

网友(2010-11-25):
現在的人都掙快錢,這樣的項目恐怕沒人愿意接。

网友:
再等100年,我100天搞定,现在我100年搞不定

网友:
看会不会了,1394不懂,VC得练练,连学带做,加上调试和错误,我一个人?大概得一年还未必稳定。

要是夜以继日的话,就得两三年了,因为效率更低。。。。。。

-------------------------------------------------------------------------------------------
楼主慢慢找全能的高手吧

网友:
如果有成本要求的话,就更做不了了

网友:
关键一个人熟悉模拟数字的人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