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mo关于nRF24L01全双工传输的问题。

楼主(2009-05-22):
请教momo几个问题:
1、单片nRF24LO1可以完成例如串口的全双工通信么?
2、如果用两片nRF24L01,实现全双工(一片接收,一片发送)它们之间会干扰么。可以用同一根天线么?
3、如果是一主多从。主机在同一时刻内是否只能和一个从机进行通信,而且那是单向的?
4、taobao上的USB Dongle(AT芯片的那个)会提供PC机上的示例么?

朋友工厂需要用串口向机器传输数控。传输的过程是双向的。现在是有线的。线很容易坏。而且布线很麻烦。希望能用无线的代替。网上找了好多。贵不说。而且都特别说明了是半双工的。

网友:
1、单片nRF24LO1可以完成例如串口的全双工通信么?
Momo 2009-5-22:无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全双工,只能用半双工,通过合理的协议,最大限度的模拟全双工工作。

2、如果用两片nRF24L01,实现全双工(一片接收,一片发送)它们之间会干扰么。可以用同一根天线么?
Momo 2009-5-22:设成不同频道就不会干扰,不可公用一根天线,实际上天线可以用PCB印刷天线,一根和二根在产品外观上没有影响。

3、如果是一主多从。主机在同一时刻内是否只能和一个从机进行通信,而且那是单向的?
Momo 2009-5-22:理论上同一时刻上只能和一个从机通讯,并且是半双工的。

4、taobao上的USB Dongle(AT芯片的那个)会提供PC机上的示例么?
Momo 2009-5-22:我们公司的产品烦请通过淘宝客服去询问,避免广告嫌疑,谢谢!

楼主:
OK!
了解了.谢谢Momo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