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门之作-仿造的M8数控电源

楼主(2009-05-22):
我的工作主要是去掉了自己用不到的串口通讯部分,电路中做了很小的一部分改动,现在达到的电压精度是足够了,电流精度有点低,但是一般是够用了,如果能取到合适的取样电阻,电流的精度还是可以提高的。

       下面是PCB的图片,正面反面都有,大家看到电路板上面开天窗的部分是要镀锡的,因为这都是大电流的模拟电路,上图。

TOP层电路

BUTTOM层电路

       留了三个取样电阻的位置,为了在实际中方便用并联的方式获得合适的取样电阻。

      再看下电源内部的结构分布:

       这个是风扇的位置,为了给功率管散热的,我就不啰嗦了。散热器是和底板固定的,方式就是打孔,攻丝,机械加工中最原始的方式。

       这个是顶视图,可以看到电路板和散热片的位置空间有点紧张。

        从这个位置可以看到电路板是架起来的,下面是环形变压器,次级是24V的。

       这个是背板了,插座上带着保险管呢,用这个就可以偷懒了,因为可以不用为保险管钻孔了。

       这个是加工完的面板,不要看就这么几个按钮,加工这个面板就用了一下午的时间,这个可是个金属壳子,很难加工的,大家不要想得和割豆腐一样简单,真的很难弄,我的所有加工工具就是一个手钻和三把锉刀,弄完了,手疼的很。

         加电后的液晶显示效果,右上方的黑色开关是风扇的开关,红色的开关是主电源开关,左边的绿色发光二极管是主电源指示,红色的发光管是风扇的工作指示灯。中间又五个按钮,左边的灰色按钮是电压电流的存储按钮,设置好后开机就是你设置好的电压和电流,两个黄色的按钮从左到右分别是U+、U- ,红色的是I+、I- 。最右边就是输出的接线柱了。

       这是整体效果了这个东西的电压精度可以达到我的要求了,搞电子了、片机了,我是泥腿子,半路出家的,水平谈不上,就是能自己下捣鼓,这个东西可以作为我专业的一个总结,我是学材料加工的,所以加工个金属壳子就当是对自己的一个阶段性的考验吧。这个东西可以说是纯手工货了,我觉得还是可以留着看的。

       以后不一定有机会有时间弄这些东西,毕业了准备把自己上学阶段做的所有东西都收藏起来,留作以后的一个纪念吧。
       欢迎大家光临我的blog:hi.baidu.com/crasyboye
       欢迎指正,欢迎交流。

楼主:
在这个网站我不应该说是新人了,但是这是第一次发帖,从来没有给我们的站点做过贡献,阿莫,对不起呀!
过后准备把自己以前做的那个12864万年历的资料供不上来,但是那个东西是51的,现在这个板块我找不到了,谁能告诉我一下,谢谢了.
上传一下使用的电路图和PCB,软件是DXP。
关键原件的资料
屏也是1602的,但是不是我们现在常见的那种很小的,这个比较大,是以前在二手市场买到的,10元一块,没有背光,买了三块。

这个是原始资料的程序
电路部分的改动看我上传的电路图就可以。

网友:
恩,纯粹顶贴。

网友:
看着楼主纯手工的盒子,彻底服了,特别是“所有加工工具就是一个手钻和三把锉刀”,严重的顶楼主,很漂亮!

网友:
牛人 这个要顶

网友:
“纯属炫耀贴”鉴定完毕!

以上为joke部分。

建议风扇改为温控?
液晶可以简单加一个led背光?

网友:
产品级的制造。。强!

网友:
呵呵 相比之下我更羡慕楼主的机壳!!

当然对于一个学材料的能搞出这个来 赞一个!!

网友:
强帖留名,顶顶更健康!

网友:
很有用的设备,楼主做得认真,漂亮。

网友:
为避免“纯属炫耀贴”之嫌, 强烈建议把程序也贴出来.供大家学习.

楼主:
所有东西均以上传

网友:
请问楼主,做这个花了多长时间,调了多长时间啊,牛贴!!

网友:
阿莫,这贴能致酷吧!!要穿裤子。哈哈

网友:
郁闷,这数控电源采用什么编译器呢,我用GCC怎么总是死机,在线等

网友:
建议该贴致酷

楼主:
PCB回来后,一共是两天的时间做完的,程序我还没动过呢
先用个阶段,顺便看看大家的留言,罗列一下,然后集中改进。

网友:
晕死,编译死机,我打算用万能板做个,楼主还有多的PCB吗

网友:
支持楼主  不仅仅因为楼主很强
俺也是学材料的 不过也比较喜欢电子
现在在船厂做无损检测 太忙了 只能下班后晚上 和周末有时间做点东西
有时候搞得太晚 第二天都起不来床去坐班车
现在在做MP3  稳压电源是下个计划
工程进度很慢的 呵呵

网友:
pcb空间那么大不把线做宽一点故意去上锡。

网友:
做得非常不错啊,赞一个

网友:
Cool !

楼主的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我也顶顶。正准备做用lm2596+m8,正考虑用不用max472。

楼主:
【25楼】 aviator
pcb空间那么大不把线做宽一点故意去上锡。

谢谢赐教,以后一定注意,也希望大家多提意见。
Protel是自学的,很多东西还不会呢,有人还建议我做单面板,可是有些跳线,比较讨厌这个。

楼主:
【23楼】 weq12345

晕死,编译死机,我打算用万能板做个,楼主还有多的PCB吗

还有PCB,花一百块钱做了两块,现在还剩下一块
太贵了

上传的资料有PCB文件,weq12345 ,你可以自己做呀,我们这边做板都是在广州做,不便宜呀

网友:
我应该是最早做这个东西的了,楼主注意原来的程序电压取样部分硬件与软件的分压比是不同的,会导致电压不准。
楼主手工不错。我用塑料壳,好加工。

网友:
很垂涎LZ的壳~~

楼主:
【32楼】 fsclub
我应该是最早做这个东西的了,楼主注意原来的程序电压取样部分硬件与软件的分压比是不同的,会导致电压不准。
楼主手工不错。我用塑料壳,好加工。

  高手现身了,欢迎指导!

网友:
很好的东西,谢谢!

网友:
看了楼主的电路,有个疑问:
调整管Q1接成射极跟随的形式应该会有较大的压降,何不弄成场效应管做成开关电源。类似于LM2576。

网友:
http://bbs.yleee.net/viewthread.php?tid=691&extra=page%3D1
这里有个类似的制作

楼主:
【38楼】 lcw_swust
真的不好意思,我现在还不够那个级别呢
一定再接再厉,好好学习。

网友:
【34楼】 crasyboye

  高手现身了,欢迎指导!
-------------
见笑了,我纯业余的。

网友:
http://bbs.yleee.net/viewthread.php?tid=691&extra=&page=11
FAT对【32楼】 fsclub说的"原来的程序电压取样部分硬件与软件的分压比是不同的,会导致电压不准"这句话有个分析贴,是很可以看看的.

网友(2010-09-22):
佩服一下LZ,用手钻加锉子,牛!

另,到淘宝上买个小电磨吧,就几十元,加工金属件就不这么费事了!

网友:
佩服LZ,我也自己做了一个数控电源,可惜精度不理想,唉~~还得慢慢改进啊

网友:
冲着这个外观也要顶一下!

网友(2010-11-07):
回复 楼主:

给楼主个建议,根据经验来看,你的走线太细了。可以加粗点

网友:
最近真的没有时间,不然我也做一个。

网友:
佩服动手能力!

网友:
以下蓝色文字由坛主:armok 于:2010-11-07,23:52:13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9999]AVR (原ourAVR.com) 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1027]开源雕刻机DIY活动(及机械、机器人分论坛)

网友:
38楼 达林顿形式放大倍数问题 仔细回想模拟电子电路原理

网友:
酷毙了!顶啊顶

网友:
东西做的真好.

不过我觉得,这种东西,显示用数码管比液晶好.

调节时,旋扭比按键方便.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2011-05-06):
好帖子 有收获

网友:
做得很好。我都没能力自己做。。。一直想着我的那个安泰信的0~30V5A的能不能改数控的

网友(2011-06-15):
好手工活啊!资料很好!收啦!

网友(2011-11-16):
这个可以仿制

网友(2012-02-16):
才看到的好帖!

网友:
回复 楼主:
已经山寨成功,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做个,,,可是条件不允许。。。。。

网友:
先顶再说,是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