咕唧霖的实验记录

楼主(2009-05-22):
看到老头有自己的博客贴,羡慕呀……

先说点开场白:磁悬浮,其实我在小学时候已经接触。当时在同学家里看到一个磁悬浮陀螺,属于无源的那种,觉得很神奇。可惜当时这种东西不是普通家庭能够买得到的(要用“代用券”买),所以心里一直有这么一个小小情意结,希望有一天能够有一个磁悬浮的装饰品。到了今天,磁悬浮已经不是什么高精尖玩意,我对这东西也没啥兴趣的了,因为基本原理也知道得差不多了。直到阿莫发起这个磁悬浮开源活动,又勾起了我的兴趣,不是买一个玩具、一个摆设的兴趣,而是去DIY一个的兴趣。

产生兴趣了,问题就来了。我业余时间不多,一个无线键盘的PCB前后也弄了2个月,这个磁悬浮牵涉的东西比无线键盘多得多,这个DIY要进行到何年何月,我自己也没底,所以对于是否投入这个项目,我曾经犹豫。可以肯定的是,我的进度一定是团队中最慢的。不过后来看了老头的“博客”,还有老许关于开源的帖子,忽然感悟,开源DIY不在乎成败,在乎的是当中的乐趣,从中学习,并超越自我。或许最终我也没能拿出一件磁悬浮作品,但是能够参与其中,已经是一种乐趣,一种满足。

于是我也学着开个帖子写写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实验过程,就当自言自语,可能有语无伦次的,可能有实用的,欢迎大家拍拍砖,如有需要探讨的问题最好抽出来独立开帖讨论。

网友:
磁悬浮可难可易,控制论中的很多基础理论都有实战价值了,是个很好的学习项目。

楼主:
目前的实验准备情况:

1.实在没时间跑出去找磁体,只能等老头的磁体了。
2.实验用的零件一个也没有,运放托老爸给我找了,他好像不少。剩下的也只能网购。
3.线圈是个大问题,可能要靠老黄牛开开路。目前我设想是找成品的音箱分频器线圈,电感量尽量和老黄牛的测试结果接近的,先搞下实验。
4.电路在整理,打算先用洞洞板模仿这个电路,为方便走线,运放可能用4558。
5.实验条件比较差,搬出来后装备都留在老爸那里,现在手上只有一个6-14V 500mA小电源,万用表若干。正在考虑是回老爸那里做实验,还是去把电源示波器扛过来(扛过来也没地方放啊,头大)。

缺的东西太多了,感觉这个周末也干不了什么事,只能继续务虚了。
先把洞洞板的布线弄了,有时间再计划一下单片机方案吧。

楼主:
1楼那么不厚道,把我沙发给占了,还不留点有建设性的话,BS。

网友:
老兄啊,冤枉啊!沙发我可是以最快的速度抢回来的,这样都要BS的话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老人家和大伙的讨论看了不少,无奈水平不高看不出个所以然,建设性的话唯有给你添砖加瓦盖楼啰。。。

网友:
成品的音箱分频器线圈,我也想过,据你知道,多少钱一个,有铁心吗?

网友:
【6楼】 elder60
老师早! 成品的音箱分频器线圈,是没有“磁芯”的......一般 线径 也太粗,不一定符合我们“磁浮”线圈的0.37~0.45的要求。
-----------------------
【楼主位】 gzhuli 咕唧霖,你说:“可以肯定的是,我的进度一定是团队中最慢的。”
不会的。这一阶段,俺才是“最慢的”。工作上的事,压得俺每天只能睡3、4个小时,时间和睡觉对俺来讲,真成了“奢”物。
等忙过了工作的事,俺来追大家。

网友:
【7楼】 CCGL
样品和我寄给你的磁铁收到没有?
别忘了感谢yanjian。

楼主:
分频器线圈电阻肯定太小,我也在怀疑能不能用,不过这是除了买骨架自己绕以外,比较现成的方法,铁心可以自己加,我觉得不妨一试。
另一个方案是买继电器拆线圈。wmsky的那个我看就是继电器线圈。买新的拆好像于心不忍,想去淘淘旧货,没时间……

网友:
请看“和wmsky一样的实验,10-15块成本,愿意实验的,请跟贴”

楼主:
家里电磁炉坏了,应该是保险丝烧掉了,希望IGBT没事吧。
明天得修,至少又没了一个小时自由活动时间……

楼主:
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要是把霍尔放到电磁炉上,会怎么样呢?电磁炉的磁场强度是多少?

楼主:
拆完电磁炉,电源IC FSD200击穿,烧了个22欧保险电阻。
网上一查,说FSD200老化时炸的不少,看来质量不咋地。

楼主:
老头似乎在考虑他的二阶段后了,我也在考虑远一点的事情:无感磁悬浮。

什么叫无感磁悬浮?其实就是省略了霍尔传感器的磁悬浮系统。
现在我们在研究的磁悬浮,是通过霍尔检测磁场变化,形成闭环控制回路来控制被悬浮物的悬浮距离,从而实现被悬浮物空间位置相对恒定的悬浮状态。在电磁悬浮结构中,电磁铁实际上是一个电感,当被悬浮物与电磁铁的距离改变时,电磁铁的电感量会随之发生变化。无感磁悬浮,就是通过检测电磁铁电感量的变化量作为闭环反馈信号,实现磁悬浮。这个技术目前在磁悬浮轴承应用的研究比较多,且已经有一定成果,但磁悬浮展示产品还未见应用(不过,成本是一个重要因素)。

无感磁悬浮的控制元件(输出)和检测元件(输入)是一体的,这就牵涉到如何在控制的同时也能实现检测。这里我先不列举现有的实现方案,留个空间大家先讨论讨论(知道现有方案可能就限制思路了)。

网友:
有探索精神,赞美一下。

楼主:
今天白天出去了一天,没干什么事,回来看了一下回帖,准备吃饭,先记几点流水帐。

1.老爸今天把运放拿过来了,2个324,6个4558,应该够搭两三个电路了。
2.受到【★请已实验基本成功的先行者在下面回贴,以便今后网友查找。】2楼提示,线圈可拆电子镇流器的变压器,手上有2个坏的,正好一试。
3.晚上继续弄电路板。

楼主:
好久没写点什么了,最近在这个项目上没什么进展,一来元件没齐,二来公司人事有点变动,没时间。
郁闷的事情接二连三,继电磁炉坏掉后,电视机也莫名其妙地就坏掉了,待机灯亮,但无法起动,又得浪费自由活动时间了。另外,把USBASP刷程序做成试验板的时候出现了极其莫名其妙的问题,仿真能通过的程序,到了硬件上就是跑不动,往SPI写数据后一直等不到SPIF。弄了3天,最后发现是这个USBASP板子的SS脚似乎被拉低还是怎么了,使SPI无法进入主模式,晕死。看来还是要正正经经做个最小系统板,没做出来前只好先转投ST阵营了(hoho,ST的3合1套件终于有发光发热的时候了)……

楼主:
收到磁零件,周末绕好了2个线圈,作个存档。

网友(2009-07-28):
你有没有QQ啊,我好想交你这个朋友,我Q是34687428

网友:
gzhuli 咕唧霖,在吗

楼主:
在,不过没有QQ。

网友:
那线圈是你自已做的吗,好漂亮啊!你在那里买的材料啊,你在广州吗,有没有联系方式

楼主:
不好意思,我手上没有多余的骨架和线了,我手上的零件也是这里的热心网友凑齐了发给我的。
骨架你可以发贴问一下看谁还有剩的,漆包线可能要自己找了。
绕线圈的技巧我在另一贴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只要有耐心,不难的。

网友:
线圈绕的不是一般的漂亮,学习学习

网友:
漂亮啊!羡慕中!

网友:
漆包线找到了,多的很就是没有骨架

楼主(2009-11-25):
实验依然在龟速前进中……

洞洞板 (原文件名:DSCF2343.JPG)

洞洞板 (原文件名:DSCF2345.JPG)

加上环形磁铁 (原文件名:DSCF2347.JPG)

网友:
这么快  仿的?

楼主:
6月绕好2个线圈,11月才出来这么个样子,还快?

这个不是仿的,是单片机控制的,简单测试了一下,电路还需要改动。

网友:
楼主的环形磁铁好大啊,那搞的?

网友:
【30楼】 gzhuli 咕唧霖
积分:2158
派别:
来自:GZ
实验依然在龟速前进中……
--------------------------
我记得我还有一个完好的底座。 上次解剖拆了一只球。球寄给老头了。还有底座。 电源就不记得放哪里了。

你要吗? 我可以快递给你。到邮购部下一个订单,随便填写一样东东,然后在留言里注册不是要购买,只是要这个底座,工作人员就会安排。

楼主:
【33楼】 feng_matrix 悟

老头定制的,尺寸和阿莫采购的样品底座那个一样。市面上也有近似尺寸,但比较厚,这个是老头专门让店家切薄了的。

【34楼】 armok 阿莫

好啊,我记得老头说发了些磁铁给你的吧?就是球里面那3片叠罗汉结构那些,如果还在也给套我,我这里不齐。

网友:
【35楼】 gzhuli 咕唧霖

哦原来是定制的啊,能否卖我一块? 我用来调磁传感。

楼主:
我只有一块……

网友:
【35楼】 gzhuli 咕唧霖
好啊,我记得老头说发了些磁铁给你的吧?就是球里面那3片叠罗汉结构那些,如果还在也给套我,我这里不齐。
--------------------
是啊。磁性很强。我都将它放在车上,购买铜材时用它检验有没有含有铁。很好用 :)

你下订单时指明要这些磁铁,工作人员就会处理 。

楼主:
把STM8跑起来了,只做了AD和PID,还没真正把PWM驱动起来,PID的参数也是随便写的。
串口输出测试数据:

3503和LM324的温漂还是挺厉害的,开机半小时中点坐标大概有30-50的漂移。

楼主:
实验初步成功。
只可惜空心线圈产生的磁场不够,只能把环形磁铁放底下,减小线圈控制距离,郁闷。接下来得找铁芯了。

在线观看
从视频可以看到,悬浮磁铁几乎是随手放上去的,自我感觉效果还不错,呵呵。

驱动电压约12V,悬浮电流130-140mA,空载时反倒有点自激,电流170mA,PID参数还需要细调。
这两天整理一下电路和代码上传。

网友:
祝贺你,我很高兴。

网友:
咕唧霖
是什么东西?

网友:
楼上的是新来的吧 咕唧霖可是我们网站知名的高手之一

网友:
顶!恭喜gzhuli成功完成

网上搞这东西的,好像只要看到检测磁体坐标的,基本都做成功了,哈哈!

还没搞过这东东,感觉照片中那4个小空心线圈产生的场强与强磁体还是差太远了
这东西抵消重力还是要靠磁铁,线圈只能用来保持姿态与位置

网友:
祝贺你,成功了

网友:
热烈祝贺

网友:
【40楼】 gzhuli 咕唧霖
只可惜空心线圈产生的磁场不够,只能把环形磁铁放底下,减小线圈控制距离,郁闷。接下来得找铁芯了。
-------------------
我上次在惠福路看到有各种的磁芯卖的。

楼主:
【41楼】 elder60 60岁老头
老头好久不见了,挺想念您,最近可好?

【45楼】 feng_matrix 悟
现在就是靠永磁体悬浮的,大磁环放在线路板底下了,4个线圈只做定位控制。
我原本设计是30楼那样,磁环套在线圈外面的,但是这样悬浮高度有2-3cm,远远超出空心线圈的势力范围了。

【48楼】 armok 阿莫
这个铁心要纯铁棒的,估计得去五金店找。

网友:
咕唧霖经常在深夜出来发帖。

网友:
想问下安装在线圈里的2片霍尔UGN3503的脚有2组是不是并联的?
   望gzhuli 咕唧霖能指点在上面所发图片的2个霍尔3503接线?

网友:
请教一下 咕唧霖:

你用的那个 UGN3503 与阿莫邮购部里卖的 CS3503 好像都是线型霍尔,有啥区别?是不是一个东东?

楼主:
是一样的东西。

网友:
gzhuli 咕唧霖
你的MCU方案,成功了。祝贺。

网友:
elder60 60岁老头
看到你的回帖,你的出现,很高兴。

网友:
老头终于又出现了.

网友:
老头一直都在,只是不怎么发言了。他在看着大家呢!加油!

网友:
谢谢大家惦记,由于身体原因,家人禁止我上网和回帖。
近期身体稍好些了。心里痒痒,总来看看。

网友:
每天最多上网半小时,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49楼】 gzhuli 咕唧霖
这个铁心要纯铁棒的,估计得去五金店找。
------------------------------------------------
建议先用10mm螺栓试试,不要太长。

网友(2010-04-18):
回复 楼主:

这么大!!我的线圈太小了

网友(2010-06-13):
这个太强悍了!

网友(2010-11-16):
我放上上去上面的磁铁一直在抖 一会就掉了 非常不稳定 有时候还转得非常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放上上去上面的磁铁一直在抖 一会就掉了 非常不稳定 有时候还转得非常快

放大倍数不够。

网友:
我用的是100k和4.7k的 大约21.2倍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改到30倍以上 还是抖动 要改程序的倍数吗

楼主:
嗯,加大P,再不行就减小D。

网友:
顶一个,可惜目前没时间折腾!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以为改外面那电阻呢 谢谢

网友:
头疼 没效果啊 一直再抖 一直在抖

网友:
高手真多,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头一定要注意身体啊,我是刚来的,发现你才是大家前进的动力和,想你学习。住你早日康复!活蹦乱跳

网友(2011-08-17):
榜样,佩服。

网友(2011-11-27):
我也一直想做这个东西。不过是从上面悬浮的,是一种吸力而不是排斥力。
我也梦想能够完成了一个无感的磁悬浮。不我未免想的太天真了。有感的我都没有做过,何谈无感磁悬浮。
由于学习任务比较紧,我想我以后有时间会持续关注这个磁悬浮的。

网友:
新手想做这个东西,往楼主回复我的帖子。3q。

网友:
哦,这个论坛真是太冷了。

网友(2012-06-30):
有亮点!学习了

网友(2013-09-27):
很受教育 向前辈们学习 致敬!

网友(2013-12-08):
线圈怎么才能绕那么整齐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验依然在龟速前进中……

线圈怎么才能绕那么整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圈怎么才能绕那么整齐呢

纯手工绕的,靠的就是两个字:耐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纯手工绕的,靠的就是两个字:耐性。

楼主还在呢,好激动

我有个问题,这个样的话n和s相对不是吸吗,怎么能悬浮呢
楼主用的多粗的线呢,我用的0.41的漆包线,不是很好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在呢,好激动

我有个问题,这个样的话n和s相对不是吸吗,怎么能悬浮呢

每个磁铁分别穿过N和S用线连成一个圈,并标上箭头,看看两个磁铁的磁力线箭头是否相反?
上图的线圈用的是0.35的线,0.4区别也不大的,绕的时候控制好拉紧力度,就算只要有一圈乱了也要拆掉重新绕整齐,否则上层会越绕越乱。

网友:
不需要骨架吗?
另外,多少圈合适呢,有没有计算公式的?

网友:
说错了,是不需要磁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