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us 7.5运行中出现的错误

楼主(2009-05-22):
最近我安装了proteus 7.5,我打开“8051 LCD Driver“进行仿真是出现如下提示信息

打开别的电路显示同样了错误,
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不要使用中文路径。试试。

楼主:
麻烦JQ_Lin说的详细点,好吗,你是指打开“ 8051 LCD Driver“的中文路径吗

网友:
  你的截图里不是有中文的“孙宇航”吗?不然,我怎么会知道?
  如果不能改,就在 Proteus 的下拉菜单 System——Set Paths 的 Path Configuration 对话窗口里,将最下面的仿真结果文件夹另行指定一个。
  试试看。

网友:
前段时间我装的7.4和7.5也出现这种状况,不知道怎么搞,无奈把它们都卸载了,试试JQ_Lin的方法,希望能通过仿真,先谢谢啦

楼主:
我试了,不好使啊, kun9766 你试了没,什么情况?

网友:
刚把7.5的又重装了一下,还是不行啊,觉着应该不是中文路径的问题,应该是缺失某些文件,麻烦JQ_Lin再给大家支个招啊,呵

网友:
有人重装系统、重装软件后,问题解决了。其实就是消除了已经存在的中文路径,我认为。

参见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72817&bbs_page_no=2&bbs_id=1037
《Proteus7.4SP3不能仿真,请教》

网友:
估计是最后的办法了,多谢JQ_Lin 啊,等有时间装系统再试试

楼主:
我重做了系统,结果就好使了,在这里谢谢 JQ_Lin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