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解:USB保护电路

楼主(2009-05-22):
我设想上拉式的实验是否可以用USB的电源。方便大家实验。将实验的成本降到最低。
因为只有主板上的USB电路有保护,所以设想在实验电路中加个过流保护。
要求:
1.电流200-300ma
2.反应方式 即刻
3.恢复方式 两种。1.按纽 2.插拔USB
4.要求 电路简洁,价格便宜。

网友:
一般情况下,可恢复保险丝就可以了。

楼主:
对。
不过,我还有一层意思,让大家学习有关电路。本来玩上拉式,就是玩磁铁,玩电路么。
老王可否指点?

网友:
做一个恒流源。就象电子负载那样的。

用运放驱动低导通电压的MOS(类似于拆锂电保护板)
采样信号来自于MOS回路中串联的小电阻。
电流大小取决于设定的门限电压。

回路电流小于恒流电流时,运放输出高电平。MOS全导通。
回路电流到恒流电流后,运放输出减低,MOS进入线性区。电流恒定

网友:
其实用一个MOS管+运放也可以设计过流保护的。但在产品中我很少这样做。我的模拟电路学得不好,估计有点
勉为其难。

楼主:
谢谢3,4楼。
要求上,我又加上了第4点:
4.要求 电路简洁,价格便宜。

2位什么时候方便时,请图示指点。

网友:
最简单的是一个三极管+一个电阻就行了

最大电流受Ib控制,Imax=βIb,当电流超过限定值时,三极管CE间的压降变大,电流不会再大,电流变小时自动恢复。

网友:
我发现我的本本有过流保护功能,过流时,电脑本身会提示。

楼主:
【9楼】 apcfy Action
你的这个电路,输出电压会小于4.3V,用在这里不合适!
----------------------------------------------------
书上说的,还是老师说的,还是你算出来的?

网友:
sp2526

mic2506

楼主:
请先回答我【10楼】的问题

网友:
楼上的,三极管有3个工作状态

网友:
用个电阻,电容
最简单
20欧姆怎么样????????

楼主:
你如果不是工程师,我就不怪你。
我是看到有些老师,甚至教科书中也这么讲的:NPN三极管的导通的条件是C>B>E。我就很愤慨!
这样,我将在我的电纸上画2张图:“我当‘无线电爱好者’时所理解的2张三极管输出特性图”,请留意。可能画得比较慢。

这里,先简要先说2句:
1. “饱和”的定义有2种。VC=VB 和放大倍数<=1.
2. 三极管工作在VC<VB的情况,比比皆是。
3. 必须从图上理解三极管,才可能感性地认识它。(你发现没有,我常用图来说话。)
4. ...

网友:
三极管饱和导通,CE间电压大约0.2或0.3V

网友:
其实这也不能怪老师,挺多老师本身只是教书,自己也不理解,更谈不上实践了。
其实关于晶体管,《晶体管电路设计》上下册就挺好的,学学功放或者其他的都适用。

网友:
回 【9楼】 apcfy Action
你的分析是错的,我知道你把这个电路看成了射随器了。

我这个是第二简单的限流电路,原理可以去看三极管的原理。
第一简单的是16楼说的哈哈。但总体来说我的更符合楼主的要求。

楼主:
【21楼】 apcfy Action
你在拍我马屁。 你看看,这里是“高手来解:USB保护电路”,是我在请高手,不是你来的地方!
请和【6楼】 hsztc 一起回去看书。

网友:
......没长眼,没看清“高手来解”,要不然就不来了
等待真正高手的到来ing...

网友:
做电路“试验”,还是尽可能不要使用电脑USB接口的5V电源。

    电脑USB接口的5V电源,最大只能对外部提供500mA的供电电流;正规的电脑,则内部都配置有过流保护电路的。
    但是,一旦因接口的5V电源、而损坏电脑的USB接口,就是“因小失大、得不偿失”了——一个5V/500mA(以上)的电源,无论是开关稳压电源、还是线性稳压电源,才几元钱——何况,玩电的朋友、哪个手上没有几个类似的电源?
    当然,探讨简单的保护电路,另当别论。

    老头兄:您如果没有合适的电源,在下我、可以送您几个——电邮wxfhw@126.com告诉地址即可。

楼主:
谢谢老兄,我不差小电源,待用者至少20个,在线的13个。可想我光在“待机”上,浪费了多少能源?罪过!

本贴标题:“高手来解:USB保护电路”,题目在【楼主位】已写清楚,当然是“探讨简单的保护电路”。

请兄指教。

网友:
啊啊,我是”低手“,指教不敢当!一起讨论讨论......

【6楼】 hsztc:“最简单的是一个三极管+一个电阻就行了”的附图,原理上是完全可以实现“限流保护”功能的。

【20楼】 hsztc 的电路分析,是"能够成立"的——这个图不是“射随器”电路,而是集电极输出电路:
    电路可以大致分析如下:
    1、当负载电流值在“允许的范围”之内时,Rb(只要足够小就)可以保证PNP三极管、进入尽可能“深度”的“饱和导通”状态(工作状态);
    2、而一旦Ib驱动不足(Ib=(5V-Vbe)/Rb)、即Ic超出限流设计值时,三极管退出“饱和导通”的工作状态、进入线性放大区——三极管的压降增大,从而进入“限流状态”;
    3、在限流状态下,简单的Rb无法“断开”,所以这个简单的电路“只能限流,不能截流”——恐怕无法圆满满足 仁兄您在楼顶提出的【要求】第2、第3两条——您的【要求】,“实际上”、是“过流截止保护”的要求。
    4、就“尽可能简单条件下,尽可能满足要求”这个易于矛盾的条件下,应该说,这个可以“及格”了。

    如果要“实用”,三极管应该选择直流放大倍数(HFE)尽可能大,饱和压降(Vsat)尽可能小的型号;
    9012似乎电流参数小了一点,使用8550会不会更加合适一些?C2500的饱和压降(Vsat)则指标可比一般的三极管会更加小.........
    如果使用HFE>200(现在很容易获得)的8550三极管,Rb在300-500左右,当负载电流250mA时,完全可以使8550的压降维持在0.3V之内——输出电压大于4.7V的。

    以上,仅供参考。

楼主:
感谢LS认真分析,受教了。

期望更好的电路。

网友:
虽然我不是高手!可下面这个图,是我用我所知慎少的知识,认真去设计过的!不知能否合老头的意!

网友:
上图有个严重问题,是画图时疏忽,R3应该为4.7K!

Sorry!

网友:
在D3和R4之间对地应该加个电容,否则继电器吸合时常闭触点断开,电流就下来了,但还没吸到常开触点上,管子又截止了,这样继电器又回到常闭触点去了。

网友:
6楼的电路只是原理上讲得通,实际上是无法实用的,有以下几个原因:

1. 此电路在过流条件下并不会切断, 而是降低输出电压,可能会导致后面的电路出现更多的麻烦;

2. 此电路的参数严重依赖三极管特性, 而器件本身的离散性和温度离散性影响很难调和;

3. 由于在过流条件下,并未切断电源, 三极管上承担比较大的压降, 功耗增加明显,对器件本身也有很大威胁.

网友:
其实限制电流倒不难,难在老头要求的3,一个自锁电路。要么用继电器,要么用双稳,横竖都不能符合4的“电路简洁,价格便宜”原则。

嘿嘿,忽然想到,其实用个8脚的ATtiny13,一个P沟场效应,应该是最简单的电路了,价格也不会很贵,T13 3块钱,场效应不到1块,5块以内搞定。

楼主:
对于6楼的电路,我赞同【31楼】 Bigbird的观点。

要求: ①.电流200-300ma     ②.反应方式 即刻      ③.恢复方式 两种。1.按纽 2.插拔USB      ④.要求 电路简洁,价格便宜。

我先从逻辑上推理如下:
1. 采样比较模块:             根据要求①   必须有 电流采样电阻,基准电流设定,比较电路。  但误差的要求不严。
2. 电流开关和状态保持模块:   2者必须有。                                                 但有合并的可能性。
3. 电流采样电阻和电流开关     希望压降仅可能小。

以上,仅供参考。

【32楼】 gzhuli 咕唧霖
其实限制电流倒不难,难在老头要求的3,一个自锁电路。要么用继电器,要么用双稳,不能符合4的“电路简洁,价格便宜”原则。
------------------------------------------------------------------------------------------------------------------
双稳的事情,请考虑“但有合并的可能性。”

【26楼】 wxfhw
C2500的饱和压降(Vsat)则指标可比一般的三极管会更加小
-----------------------------------------------------
请提供数据,供大家参考。

【28楼】 apcfy Action
我用我所知慎少的知识,认真去设计过的!不知能否合老头的意!
-----------------------------------------------------
我很高兴。但我认为:
1.用继电器不合适。2.使用比较器的1/4,不妥。有点浪费。

“要求③.恢复方式 两种。1.按纽 2.插拔USB ”实际上,我已暗示“非自动恢复方式”
若大家对“非动恢复方式”感兴趣,则请注意:必须加入“延时”,或加入“斯蜜特”(即回差)。

我觉得麻烦的是“‘开机浪涌电流’和‘快速反应’的矛盾”。

从逻辑上讲:一个三极管可以看作输入电压和0.5-0.7V电压的比较器。

网友:
对④.要求 电路简洁,价格便宜。能具体点吗,多少个元件,在什么价位成本。
想了好久,还是停留在,电流采样电阻,基准电流设定,比较电路,控制。
没想出更简洁,自然便宜。
莫非,可爱的老头已有底。我老大就经常考我。

楼主:
请不要研究老头有底否,因为这并不重要。应从定性到定量地研究本课题。
抛砖引玉,又是一张图。

楼主:
这张怎样?

网友:
1、遵 老头仁兄之嘱,上传23C2500的资料
——其饱和压降的指标0.2V,是在电流值相对比较大时的参数;
——相对类似(接近)封装的一般三极管,在实际应用中、亦的确可以看到差异
——在比较大电流下,0.1V甚至于0.05V的饱和压降,亦是要“斤斤计较”的;这方面还是MOS管有优势。

2、看了看上面的几个帖,原来保护电路是“允许”相对复杂一些的?
——那么,设计的余地就大得多啦......
——搞成“截止式的过流保护”就是了。

啊啊,忘记上传文件了?
老不中用啦——希望大家玩得好!

楼主:
wxfhw兄,我想批评你一下。
将年轻朋友引导到“严肃地设计”,是你我过来人之职责。此地毕竟不是你我展示“丰采之地”。
你对于图6写了不少,花了些笔墨。我却担心年轻朋友误认为,是一个“实用电路”。
你现在“设计的余地就大得多啦,搞成“截止式的过流保护”就是了。”一言带过,这对年轻朋友帮助不大,应“展开”。
从简单到复杂,我相信,兄腹中方案应不下10余种。应让年轻朋友受益才是。

以上批评,未知妥否?

楼主:
这是 wxfhw上传的C2500.pdf中的2个特性图(类似的图,每个器件的文挡中都有)

网友:
您不是已经在图下面注明了左图是“输出特性”,右图是“跨导特性”!
为什么您还问“它们告诉我们的信息是什么?”

左图显示的是IB电流大小与IC、VCE的关系,在共射极、温度25度时测得!
例:IB=50mA
    ICmax=5A、VCEmax=0.6V

右图显示的是,温度与VBE、IC的关系,在共射极,VCE=1V时测得!

网友:
此贴NB收藏,三极管这东西, 精华呀

楼主:
【40楼】 apcfy Action
今后,此类图要装在心里才可。你仔细看看,可以得出的结论可不少。请尝试吧。

另外像36楼的原理图中的几个R的值,就要从上述2图中得出。

网友:
啊啊.....

    接受 “老头”在【38楼】的批评;但是坚持不改(注意:是“坚持”、而不是“坚决”)

    我之所以在【26楼】发帖,是因为【6楼】的电路、被 老兄您“完全否定”(这个“否定”,仅仅是我的印象哦)了,好像不合适;所以,我才斗胆“帮腔”、多说了几句。

    至于“将年轻朋友引导到‘严肃设计’”,言过其实啦!
    我说“设计的余地就大得多啦,搞成“截止式的过流保护”就是了”,的确是有意“一言带过”的——因为,这些电路都是“经典”的电路——与其您我在这里“展开”,还不如“想要”的朋友、自己去学习或者去复习,会更加深入一些。
    更何况,在下我的表达能力有限......还是点到为止的方式,不容易误人子弟。

网友:
“‘开机浪涌电流’和‘快速反应’的矛盾”。

---------------------------------------

这样做,也许能解决这问题!如果用三极管,输出电压又会被剥削掉零点几伏,损招!

网友:
我的电路是经过实战的,那个老头竟然叫我回去看书,狂晕中。。。
另有改进电路,本不想发上来的,见讨论的人不少就拿出来再丢下人。
注:接钮上加个小电容确保通电时Q1先导通。另所有参数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楼主:
【43楼】 wxfhw

“完全否定”处于无奈,因其无“可使用性”。
“帮腔”也罢,“抱打不平”也罢,余早已从中体察兄之侠义秉性和度量。故斗胆直用“批评”字眼。
【6楼】的电路与“经典”的电路距离甚远。
若6年级的课程,有人作3年级水准之大量发言。你若为老师,当何处置?
若老师训斥之,先生抱打不平。当为否?
先生又云,当散之,自学成材。呜呼!此侠义否?

网友:
本电路可以实现在要求的限制最大电流下的输出压差在0.7V以内,一超出就保护。

网友:
【31楼】 Bigbird 说:6楼的电路只是原理上讲得通,实际上是无法实用的,有以下几个原因:
    1. 此电路在过流条件下并不会切断, 而是降低输出电压,可能会导致后面的电路出现更多的麻烦;
    2. 此电路的参数严重依赖三极管特性, 而器件本身的离散性和温度离散性影响很难调和;
    3. 由于在过流条件下,并未切断电源, 三极管上承担比较大的压降, 功耗增加明显,对器件本身也有很大威胁.

【38楼】 elder60 60岁老头 说:
    “你对于图6写了不少,花了些笔墨。我却担心年轻朋友误认为,是一个‘实用电路’。”

    本来,我不想在这里,再就这个“图6”电路进一步地“展开”。
    想了想,好像还是有些言犹未尽.....

    什么才是“实用电路”?
    第一个,要“原理上讲得通”;第二个,要“实际上行得通”。

    就楼顶的“题目”而言,我的理解题目的“重点”,是“设想在实验电路中加个过流保护”、“将实验的成本降到最低”和“1.电流200-300mA;4.要求 电路简洁,价格便宜。”。
    否则,为了在USB接口取电,还要加继电器、要加集成电路、加......,是否是本末倒置了?
    当然,这个我亦已经在【24楼】说过,我对于实验电源的看法(仅供参考)。

    按此展开,【6楼】的电路,未尝不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方式”——虽然如我在【26楼】已经说了的,这种方式不一定可以满足“楼顶要求”.

    至于【31楼】提出的三个问题,的确是需要在“具体实现”时、必须加以重视的;但是,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如果“要求不高”的话。
    产品设计和DIY玩家,侧重点可以是完全不一样的。
    产品设计的一个原则,就是希望电路的“一致性”比较好,尽可能地不需要“调试过程”......这里就不再展开了。
    产品设计是一种“严格设计”;DIY则可以“因己制宜”——Diyer可能不一定非要如此“计较人工费用”、甚至于认为是乐趣......

    所以,我还是要说,【6楼】的电路,未尝不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方式”——只要应用适当,是有可能作为一种实用电路的——而且,这个电路亦是一种“经典电路”,按“老头”兄的说法,是“此类图要装在心里才可”。

    以上观点,只是想让感兴趣的朋友“扩展”一下思路、再举一反三——选择有多种多样,适合您的、才是最好的。

楼主:
【44楼】 apcfy Action
加Q2,输出电压不止被剥削掉零点几伏,快1V了。

网友:
【49楼】 elder60 60岁老头

是的,整个电路是降了1V左右。我指的零点几伏,是Q2自身CE极的压降!将它改成PNP的三极管会好些!

这样可以,请看下图:

这种保护电路,我喜欢用继电器的原因就是它不会有压差,而且干脆,一就是一,零就是零!

楼主:
多图加在一起,不便讨论。我另贴吧。

网友:
【46楼】老头兄说:【6楼】的电路与“经典”的电路距离甚远。

    可能是我词不达意。
    为了避免误解,我修改如下::【6楼】的电路,是一种典型的集电极输出电路,可以应用在不同的场合;但是,不一定适合在 老头楼主要求的场合。

    我只是就事论事,仅仅停留在技术讨论的层次;我并没有“打抱不平”的想法(我这里谁都不认识,可能是我使用了“帮腔”一词,易于误会?),我更谈不上担当“侠义”二字——老兄是否言过了,O(∩_∩)O。

    因为我不是教师,这里亦不是教室;所以我无法作任何的“处置”——O(∩_∩)O哈哈~

    不过,我非常佩服 老头兄的认真劲。真的,不容易。
    有机会,吾当登门聆听 仁兄的“批评”——有人愿意批评自己,是一件好事;更何况,是善意的批评——“孺子可教”!

网友:
我知道老大爷是逗着大家玩的,其实这样的电路很简单,要实现老大爷的要求:
①.电流200-300ma
②.反应方式 即刻
③.恢复方式 两种。1.按纽 2.插拔USB
④.要求 电路简洁,价格便宜。

下面的电路即可:

典型的双稳电路,分析一下:
上电,C1两端电压不能突变,C1通过Q2的BE结充电,Q2饱和导通,输出接近5V;
Q2导通,使Q1的BE间电压很小,Q1截止;
C1瞬间充电完成后,Q2的基极电流由R2维持;
若负载电流过大,将会导致Q2退出饱和状态,输出电压下降;
当输出电压降至4.4V以下时,Q1的BE间电压将大于0.6V,Q1导通;
Q1导通后,Q2的BE间电压被Q1限制在0.3V以内,Q2截止,输出断电;
要恢复输出,可以按一下按键,若负载电流恢复正常,则电路状态反转;
也可以拔掉电源,C1通过R2放电,下次上电时就能正常输出。

电路缺点:
1 输出电压要降到比较低(4.4V以下),才能触发保护。
2 保护电流的阀值一致性较差,取决于Q2的β值和Q1、Q2的温度。

楼主:
周2看病刚回。

【53楼】 wxfhw
此乃吾友也。

我也有词不达意的错误之处,“不实用”的说法不妥,应改为“适合DIY,但不适合用于产品”。
谨致歉意。

网友:
貌似【54楼】 cowboy 跟我45楼设计电路长一个样哈哈。

网友:
这张帖子从头看到尾看了N遍,有点不理解[elder60 60岁老头]到底想要表达什么……

另外,帖子中间怎么缺了那么多回复……我总觉得,技术问题的讨论,没必要删贴,不管是原作者自己删的还是版主删的都如是……

楼主:
【57楼】 watercat
有点不理解[elder60 60岁老头]到底想要表达什么
-----------------------------------------------------
我的本意很简单,希望今后有一天,能做一个小巧省电的磁悬浮,能连接USB。并使用USB电源。
请教高手而已。
0-5楼清楚吗?

缺了那么多回复
-----------------------------------------------------
那里?

网友:
【58楼】 elder60 60岁老头

1-5楼清楚吗?
==================================
直说吧,我不明白这个主题属于[课堂出题]还是[对待解决问题的对等讨论]

那里?
==================================
所有连续两个跟帖底色一样的,不都是缺了的回复么……

7、9、12、14、21……等等诸楼层,不都没有了么?

网友:
6楼电路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只是三极管在大电流下工作是放大倍数不高,基极会浪费掉不少电流,另外就是这电路有内阻

网友:
回 【59楼】 watercat
我是比较早看到这个贴的人,删除部份除第50楼外都是apcfy Action的发言(应该是他本人删的),具体的就不在说了。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直说吧,我不明白这个主题属于[课堂出题]还是[对待解决问题的对等讨论]"
有点被耍的感觉。

网友:
【56楼】 hsztc        貌似【54楼】 cowboy 跟我45楼设计电路长一个样哈哈。
==================================================================
很晕的说,居然一个样,不细看还真不发现,呵呵。

楼主:
缺回复处建议楼上认真调查处置。

课堂出题和不对等讨论确有其事。我请不愿和我讨论的先生,今后不要和我讨论,以免不快。

若楼上感觉我老头缺点甚多,请专帖批判。我虚心聆听。总之在此贴讨论不妥。

【52楼】 elder60 60岁老头
多图加在一起,不便讨论。我另贴吧。
-----------------------------------------
已表示,我愿退让。求你了,英雄,放了我吧。让我去讨论技术吧。

网友:
【59楼】 watercat

--------------------------
那些回复我自己删的,原因我在另一个帖子里有说明!菜鸟级的回复,在这里没有意义,免得影响大家!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54762&bbs_page_no=1&bbs_id=3049

网友:
【64楼】 elder60 60岁老头

缺回复处建议楼上认真调查处置。

课堂出题和不对等讨论确有其事。我请不愿和我讨论的先生,今后不要和我讨论,以免不快。

若楼上感觉我老头缺点甚多,请专帖批判。我虚心聆听。总之在此贴讨论不妥。

========================================

我个人喜欢就事论事,不喜欢因人论事,所以依我的意见,专贴讨论大可不必,至于“批判”云云……这类过激名词个人意思还是少用较好……

就这个帖子而言,若是课堂讨论,则这讨论从发起到现在已经106小时多,整整五个工作日了,什么样的大学也该轮到下一堂课、什么样的教授也该轮到公布答案了,可我未见您提出您的有效意见

稍微说多几句,我有一个偏见:[看一个人,无须管他的身份地位,只看他如何说话做事]

根据这个偏见,仅仅通过您在本帖以及附近若干贴的言论,我所能得出的对您的初步评价是:

您挺矫情的……

网友:
回  elder60 60岁老头:
首先我有说的不对或认你不高兴的地方向你道歉!
其次我成为这个论坛的会员时间并不长,我也不认识坛里的任何人。
我不知道你是小学生,还是博士生导师,我只是对你提的问题做负责任的回答。
我自知能力有限,坛里的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差别的,
哪不对的可以说出来讨论下,别动不动就说出【22楼】这样的话(这让我很难过)。
今天中午打开网页发现有不少人回复了,看了下看到第【35楼】我才明白你不是来提问题的,
但我知道你全完知道自己问的问题的答案,我不知道你的用意,是为了考大家还是...(所以有点被耍的感觉)

最后我想说"已表示,我愿退让。求你了,英雄,放了我吧。让我去讨论技术吧"非常讽刺人,
真正谈技术的怎么可能说出这样的话?

网友:
【64楼】 elder60 60岁老头
积分:696
派别:
来自:上海 浦东 名人苑附近
缺回复处建议楼上认真调查处置。

课堂出题和不对等讨论确有其事。我请不愿和我讨论的先生,今后不要和我讨论,以免不快。

若楼上感觉我老头缺点甚多,请专帖批判。我虚心聆听。总之在此贴讨论不妥。

【52楼】 elder60 60岁老头
多图加在一起,不便讨论。我另贴吧。
-----------------------------------------
已表示,我愿退让。求你了,英雄,放了我吧。让我去讨论技术吧。

你不像是在讨论技术,你对待别人"RZ"方案时倒像是考官出题.你既是求助,就没有必要挖苦别人,人家不是成心捣乱.

网友:
本本和PC机上的从486到奔腾机,有一项功能就是加入热插拔(外部接口,打印口,串口,游戏口等),虽然不是想现在这个可靠,但这倒是近了一步。热插拔的保护,好像就是用的自恢复保险丝,过流时自动高阻。
何不试试?几乎不需要电路支持,只要串接入即可。至于速度,根据不同的型号,有不同的指标。

网友:
我在【8楼】说过,我的本本带过流保护,而我还是不放心,所以这个话题值得探讨。

楼主:
【67楼】 hsztc
首先我有说的不对或认你不高兴的地方向你道歉!
其次我成为这个论坛的会员时间并不长,我也不认识坛里的任何人。
我不知道你是小学生,还是博士生导师,我只是对你提的问题做负责任的回答。
我自知能力有限,坛里的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差别的,
哪不对的可以说出来讨论下,别动不动就说出【22楼】这样的话(这让我很难过)。
今天中午打开网页发现有不少人回复了,看了下看到第【35楼】我才明白你不是来提问题的,
但我知道你全完知道自己问的问题的答案,我不知道你的用意,是为了考大家还是...(所以有点被耍的感觉)
**********************************************************************************
1. 我早已冷静。无须向我道歉。这样会使我不安。你并没有错。
2. 我在【22楼】说的话,是错的。我已道歉。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54762&bbs_page_no=1&bbs_id=3049
3. 别动不动就说出【22楼】这样的话,
我没有这样,请在本贴以外,举例。
4. 我在22楼就离开的话,不会发生后来的事了。但若开新贴后又不知将怎样?我的目的仍不能达到。
5. 论坛像上海的“大世界”,不分年级的学校,只有一个教室,又同时只能一人发言。
6. “考大家”我不敢,我处在中间水平。
7. “考”和“教”的主观意图有没有? 肯定有,我赖不掉。否则,我就不来此地。
8. 目的何在? 当一个好的志愿者,为同好服务;希望把我仅有的知识,多一点给别人。
9. 别人生我气怎么办?开个新贴,让他们去批判我,出出气。
10.你我怎么办? 把以前忘了,可能的话,再做朋友。
11.我有“已经知道答案,不全说出来的情况吗? 有,几乎都是这样。
12.那为什么?为了表现自己? 不,不是,偶尔是。
13.那又是为什么? 讲八成,留两成让他自己想,有好处。
   以前听恩师讲课时,也是这样。尽量自己想,把知识真正变成自己的。反对灌输。
.....
这就是我,说也说不清楚。这就是我,胡里又糊涂...

网友:
哈哈,啥都别说了,你是我的朋友,坛里的每个人都是我的朋友、老师。

该公布答案了吧?我想看看您的方法,学习下

楼主:
【72楼】 hsztc
哈哈,啥都别说了,你是我的朋友,坛里的每个人都是我的朋友、老师。
该公布答案了吧?我想看看您的方法,学习下
----------------------------------------------------------------------
我已经说了那么多了,真是“说也说不清楚”了。弄得我“胡里又糊涂”。
在此贴中,从一开始到现在,我一直想,希望有个高手来指点一下,我也学习一下。我就可以偷懒一下。
所以,只有要求,没有什么答案的。
你的电路是可以DIY的,但由于IC的离散性,不能用于产品设计中。(这或许有的老板不这样认为)
改变这一点的措施只能是:加入电流采样和比较电路。

我估计可能性不小。但确实我现在没有答案。我也要一步一步来。这个题目说难不难,但也不太容易。
使用一个三极管来当做比较器,用在正规设计中,也不是十分妥当的。慢点,我会在
“■今后,我们有无可能做一个USB驱动的磁悬浮(一)”一贴中介绍,当然,也是走一步,想一步。
最近,一直忙于采购磁零件,等到凑齐发完后,我就解放了。

你别认为我是多么神气的人,当面一见,你会大吃一惊,是个路都不能走的老头。

做人,就要忘记不愉快的。我们重新做朋友吧。

网友:
。。。年纪这么大了,真的不容易啊。

另我建议如果真的用在产品上这个电源电路增加点成本是必要的。
一个好的电路要有一个好的电源,比如PLC,功放等,这些产品电源的价格都占一半以上。
有没必要用USB供电,我觉得是可有可无的,要看你的产品是否需要电脑的支持。
如:你的产品跟电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难道只是为了在电脑取电,买了你的产品还得买一台电脑?
虽然现在电脑很普及了。
再如:你的产品跟电脑有关系,可能用一些软件来驱动控制你的产品,这时用USB取电是有必要的,两个字“简单”。
人是喜欢偷懒的动物,要不然就不会有全自动洗衣机、自动档汽车等。
同样两个U盘(移动硬盘),一个得外部供电,一个USB取电的,我想正常人是会选USB取电的吧。

有时间可以看看这个帖:请问如何防止电源极性接反?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43096&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hsztc&bbs_id=9999

只是个人一点建议。
您老看看就行了,忙你的事吧,没必要回了。

楼主:
你搞错了,我压根没有想到什么产品,一个字:“玩”。
对了,你对磁悬浮感兴趣?

网友:
哈哈,看了阿莫的视频,感觉延好玩的,但我能力有限啊,还是等着你的好消息。^-^

网友:
老头,很想见你一面,可惜离的太远,我在辽宁沈阳,不知有生之年能不能去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