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与线性电源点高低电压问题

楼主(2009-05-22):
昨天去赛格买电源,一个老板告诉我
开关电源怕高电压,高到260VAC就一定暴,低电压倒不怕,100VAC都可以运行
他还说:工频变压器高到260VAC和低于170VAC都会暴!!
请问大家这个老板的话能不能相信?

网友:
不能相信

网友:
工频变压器电压低绝对不会爆的呀

网友:
开关电源一般都是这个规格,110v~240v

网友:
需要高压可定做
一般电源85~264V 主要是高压电解受限
高的得两个串联

楼主:
就是上面这种开关电源。5V/2A的

工频变压器高压会不会暴啊?

网友:
电压高会慢慢发热而烧毁。

网友:
不论是开关电源还是工频变压器电源,当电压低的时候都是有可能爆的,很多设计者没考虑过低压的问题,当输入电压低于一定值时功率管进入了模拟区.楼上很多人只考虑了前端(比如变压器),却没考虑过后端,所以才想当然地得出低压不会有问题的结论.你想想,老式冰箱为何低压时会烧坏?其机理非常相似.

另外,即使假定设计者已经考虑了前面说的问题,开关电源(工频变压器电源不会)还有一种理论上成立,但实际案例我还没见过的过载情况,其主要机理是:
当输入电压过低时,虽然电路仍工作正常,但我们知道功率=电源*电压,要输出相同的功率时,若输入电压降低,电流就需要增加,比如要输出1A 12V电源,当输入为220V时,输入电流为0.05A;当输入为120V时,电流上升到0.1A;当电压降到60V时,电流上升到0.2A.
老板们喜欢省钱,所以用料一般都是选择在极限状态,留的余量并不充足,如果设计者没考虑过这种情况,前级振荡管就有可能工作在超负荷状态.

关于这个,我没见过实际案例,但有疑似案例:当年的BP机流行过一个说法,不能使用1.2V电池,会烧坏机器,我不信邪,结果几个月后BP机的电源芯片烧坏.我要申明,没有证据表面烧坏的原因跟电压过低相关,实属猜测,所以定性为"疑似案例"

网友:
我们的小功率开关电源使用pi的芯片;是通过三相全波整流后使用580v dc电压来供电的,使用了3个400v的电容串起来滤波,同时pi芯片再外串一个mos管来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