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苹果猫专家看看GPRS发送数据什么问题

楼主(2009-05-22):
AT+CGDCONT
OK
AT+CGDCON=1,"IP","CMNET"
OK
AT%ETCPIP=
OK
AT%IPOPEN=1,"TCP","xx.xxx.xxx.xxx",5555,
CONNECT
下一步发数据
AT%IPSEND="HELLO"
ERROR: 14   //查了数据手册是 该SOCKET连接还没建立   请问怎么解决???

谢谢 期待

网友:
你是什么型号的模块?查的什么数据手册?

如果是GTM900B模块,错误代码如下:

附录三:错误代码说明
代码        含义
0        用户名和密码注册被网络侧拒绝,或者APN 错误,卡欠费,卡不支持GPRS业务等。
1        没有登陆网络
2        当前已经有链接存在
3        输入参数不合法
4        TCP 连接被对方拒绝
5        TCP 连接超时,可能IP 和端口不正确
6        当前已经启动多连接命令
7        当前已经启动单连接命令
8        当前处于有连接存在,不能修改link_flag(针对IOMODE)
9        当前没有TCP 或UDP 连接存在(针对IPSEND)
11        接收缓存满
12        接收缓存无数据
13        输入有效数据超过512 字节
14        在用户模式下,字节数应该为偶数个数
15        用户模式下输入出现非法字符
16        该序号不存在
17        非法的删除类型
18        其他错误
20        TCP 发送缓冲区满
21        当前没有完成PDP 激活
22        当前%ETCPIP 处于激活状态,不能使用该命令
23        域名不存在
24        域名解析超时
25        域名解析未知错误
26        服务器已开启

你的错误在于没有理解发送内容转码的问题,请查阅%IOMODE,系统默认IOMODE=1,1,1
如果你要这样发送,请在TCP连接之前 AT%IOMODE=0,1,1
具体含义在AT命令手册上,讲的比较清楚了。

楼主:
我的是GTM900B  我找来找去 只有900  和 900C的 数据手册  问采购他也不知道 能不能传给我一份  谢谢

网友:
到这个帖子的4楼去找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908785&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Appcat&bbs_id=9999

顺便严重B4一下写GTM900C指令手册的华为员工,华为的技术难道就是剪刀浆糊吗?

网友(2012-11-04):
GPRS发送数据是一定要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