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潮老师关于外部中断与UART接收中断冲突的问题

楼主(2009-05-22):
1.上位机程序扫描一周向下位机发送一次收据
2.下位机中断接收,收到数据后进行相应的处理
3.下位机用定时器1捕捉一频率固定的脉冲信号
问题是捕捉测得脉冲信号的频率很不稳定,在正确值上下较大幅度范围内波动
将通讯屏蔽掉时,捕捉测量很准确

通讯为什么会影响捕捉呢? 捕捉中断的优先级不是比UART中断优先级高吗?

请指导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你UART中断中待的时间太长了,改进程序吧...

网友:
AVR确省情况下中断是不嵌套的,具体参考我编写教材的中断部分,或查看AVR器件手册。

楼主:
UART中断等待时间也不长
我没有中断嵌套啊,两个中断就算并发,也该是响应优先级高的才对
还是很晕,我再看看

网友:
正是因为没有中断嵌套,所以才会不准,
一旦UART中断发生,你没有尽快出来,即时定时中断发生了也不会立即响应
只有等UART中断结束后才会响应....所以不准了,
解决方法
1. UART中断中不要超过三句话,判断,缓冲,标志
2. 如果这点误差也不能允许,就需要在进UART时,手动打开全局中断使能了,不过要小心UART语句太多而重入...

楼主:
那怎样才能让中断可以嵌套呢?
让UART中断还没执行完时能够响应外部中断.
感谢史努比大侠的关注与支持!

楼主:
snoopy大侠,能QQ指导一下吗? 我QQ:270356891 以前都是搞C51,AVR学习不久,多向你学习

网友:
在我编写教材中,对捕捉中断测周期有详细的解释,尽管捕捉中断能精确的记录(硬件方式)计数器的值,但在两次捕捉中断的间隔时间内,必须保证捕捉中断处理的完成,甚至包括频率周期的换算过程。就是采用中断嵌套方式,UART的中断非常短,只要这一点不能保证,你换算的周期就不对(主要是新的捕捉数据将老的数据冲掉了)。
    因此,捕捉方式测周期应该注意:

1。被测周期不能太短(频率不能太高)
2。尽量使用频率高的系统时钟(执行代码快)
3。仔细合理的设计整个系统软件,合理分配时间(这是比较难的,需要经验),比如周期测量是间断的(不是连续不断的测量),测量一次,换算一次,然后开始下一次的测量等。

网友:
总之,一名话:没有深刻掌握“中断”。

楼主:
谢谢老师,谢谢各位朋友!
我想是因为我UART中断处理不是非常短所致

我的理解:
进入UART中断服务程序后,此时发生外部中断不会立即去执行,而是UART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完成后才进入捕捉中断服务程序,这样就计时值就比实际的大了
不知道对不对?

看来在UART中断处理稍长一点的情况下,要用捕捉测准频率是不行的

楼主:
interrupt [USART_RXC] void usart_rx_isr(void)
{
    uchar tmp;
    tmp=UDR;
    if(tmp==0x40)       //"@"
    {
        rx=0;
        uartStart=1;
    }
    else if(tmp==0x24)  //"$"
        uartStart=0;
    else
    {
        if(uartStart==1)
        {
            buffer[rx]=tmp-0x30;
            rx++;
        }
    }
}
这是我的中断接收程序,再压缩就实现不了功能了.

网友:
那只有在USART中断中开启全局中断了
把SEI();加在tmp=UDR;之前(iccavr)
或asm("sei");

楼主:
嗯,谢谢.明白了,但是在UART开全局中断可能会出现中断重入等导致堆栈溢出,还是把通讯改成查询方式算了
谢谢大家!

网友:
将UART波特率降低....,9600或4800
该中断一般不会有重入的,如果你只有这两个中断的话...

楼主:
哦,我的波特率是9600,不过还有一个定时器中断.
我去试验一下,谢谢!!!

网友:
编译器中,将堆栈设置大一些嘛!例如:设置到30

网友(2011-03-26):
我觉得应该是进入中断程序后,关闭所有的中断,当中断程序执行完毕再打开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