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同样的软硬件,TC35模块能收发信息,而TC35i却收不到?

楼主(2009-05-22):
各位大侠帮忙,同样的程序,同一个板子,为什么模块为TC35的时候能注册到网络,能收发信息,而换成TC35i模块,却只能打通,却收不到信息呢?谢谢。

网友:
我也是收不到信息呀,LZ,你那问题解决没?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短信格式设置的不对,AT+CNMI=2,0,0,0,1 这样才能“变被动为主动”去定时读取信息,而不是自己弹出新消息,就不会出现等你读的时候就没有了情况。不过,这样的话,就不能及时的读到消息了。

网友(2009-12-04):
楼主你好,我现在也在做这方便的实验,可是我现在是:
现在SIM卡中存了条信息,然后通过AT+CMSS来发送出去的,但是我还需要能接受信息,我现在对接受信息还不知所错呢。能不能帮帮我。把你的程序发给我学习下啊 ,谢谢你了  我的邮箱 sw_ge@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