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 我在PIC18F6620上用普通I/O口模拟SPI读写函数是否正确

楼主(2009-05-22):
#define flash_SCK        RD6
#define flash_SO        RD2
#define flash_SI        RD7

unsigned char write_SPI(unsigned char flash_dat)
        {
                unsigned char i;
                flash_SCK= 0;

                for(i=0;i<8;i++)
                        {
                                if(flash_dat&0x80)
                                        flash_SI=1;
                                else
                                        flash_SI=0;
                                flash_dat= flash_dat<<1;
                                delay(2);
                                flash_SCK= 1;
                        }

        }

unsigned char read_SPI(void)
        {
                unsigned char i,rByte=0;

            for(i=0;i<8;i++)
                {
                flash_SCK=0;
                flash_SCK=1;

                rByte<<=1;
                rByte|=flash_SO;
        }
        return rByte;
        }

请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
有错!
unsigned char write_SPI(unsigned char flash_dat)
{
        ................
                 flash_dat= flash_dat<<1;
                 delay(2);
                 flash_SCK= 1;
                 delay(2);   // 增加
}

unsigned char read_SPI(void)
        {
                unsigned char i,rByte=0;

            for(i=0;i<8;i++)
                {
                flash_SCK=0;
                flash_SCK=1;

                delay(2);   // 增加
                rByte|=flash_SO;
                rByte<<=1;  // 应该在这,获取当前 BIT 状态后再左移
        }
        return rByte;
        }

楼主:
已经改正谢谢了

网友:
To 1楼:
                rByte|=flash_SO;
                rByte<<=1;  // 应该在这,获取当前 BIT 状态后再左移
这样的话读出的最后一位不就到倒数第二位上了吗?其实只要从机的spi速率能跟上,延时是可以不要的,当然为了保险在初期可以加上,调试成功后在去掉试试是否可以

另:write_SPI函数里for循环中时钟flash_SCK没有变化

网友(2009-10-10):
你这个程序也应该是有问题的。。不知道你实际应用过没有。。。SCLK应该用在数据加载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