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CC7.14C编译uC/OS-II移植范例时,为什么老是报错“cannot include source file &q

楼主(2009-05-22):
错误信息如下:
!E D:\SOFTWARE\uCOS-II\ICC\includes.h(18): cannot include source file "\software\ucos-ii\source\ucos_ii.h"; invalid file name
!E D:\SOFTWARE\uCOS-II\ICC\includes.h(18): cannot include source file "\software\ucos-ii\source\ucos_ii.h"; invalid file name
!E D:\SOFTWARE\uCOS-II\SOURCE\uCOS_II.C(15): cannot include source file "includes.h"; invalid file name
c:\iccv7avr\bin\imakew -f ICCAVR.mak
    iccavr -c -e -D__ICC_VERSION="7.14C" -DATMEGA -DATMega128  -l -g -Mavr_enhanced -Wf-use_elpm  D:\SOFTWARE\uCOS-II\ICC\TEST.C
!E D:\SOFTWARE\uCOS-II\ICC\includes.h(18): cannot include source file "\software\ucos-ii\source\ucos_ii.h"; invalid file name
c:\iccv7avr\bin\imakew.exe: Error code 1
Done: there are error(s). Exit code: 1. Fri May 22 16:48:19 2009

///////////////////////////////////////
  为了和原ucos-ii目录保持一致,我建立的工程也完全采用同样的目录。
  (1)、目录结构如下:

 (2)、\Software\ucOS-II\SOURCE\ 下文件完全照抄uCOS-II,如下:

  (3)、\Software\ucOS-II\ICC 下存放工程文件,如下:

楼主:
INCLUDES.H文件如下:

楼主:
ICC7.14C编译器界面如下:

网友:
呵呵,好像大小写不一样吧

楼主:
不可能吧!在WINDOWS下编译器还要区分大小写?

网友:
个人不喜代码中包含头文件带路径。

网友:
在编译器里面应该有设置包含头文件路经的地方,哪么设置吧,比较方便,不过不利于移植

楼主:
我不喜欢“在编译器里面设置包含头文件路经”,不利用移植。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参见下面链接。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62991&bbs_page_no=1&bbs_id=1038

网友:
“在编译器里面设置包含头文件路经”,不利用移植。

个人没觉察到有任何不利于移植的地方。
倒要请教一下,如何不利于移植了?

——————————————————————————
源代码不包含路径的好处是,
无论源程序路径怎么改变,都不需要改动源代码。

但是如果源程序代码包含相对路径,相对路径改动的话,就要改动源代码。
(用户很难保证你将来的代码,源文件相对路径不会发生变化,如果工程成很复杂,头文件目录很多,那么相对路径变化就会让你疼了)
另外,即使是同一个头文件,在不同目录下包含一个头文件,相对路径也不一样,会增加编程复杂度。

在个人印象里,好像除了SMALL RTOS和UCOS外,其他OS都是不含相对路径的。

楼主:
哈哈:
  void_c 上官先生
  你的名字怎么都改了好多次了呢?

网友(2010-12-24):
标记一下,有空回头过来再仔细看一看

网友(2011-08-18):
把ucos_ii.h放到includes目录下,编译器设置相对路径即可。
头文件应当归类在单独的目录中。
包含带路径的头文件是很不好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