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0 1000KV 外转子无刷电机 58.00元 大家觉得如何?

楼主(2009-05-22):
产品名称:兴耀华 1000KV 无刷电机
厂家编号:C28-30
输入电压:2-3片锂电
KV:1000
尺寸:Φ28x30L mm
重量:52g
轴径:3mm

HiModel实测数据 (请勿抄袭):
===========================
实测数据1- (11.1V 9x4.7桨)

电机型号: 兴耀华 283010
输入电压: 11.1V 恒压
螺 旋 桨: 9x4.7 皓业慢飞桨
标准电流: 11A
最大电流: 13.8A 60s
标准拉力: 550g
最大拉力: 800g
转速kv/v: 711
电机电阻: 0.133Ω

楼主:
FC2830-16 外转子无刷电机 /730KV     93.00元

型号: FC2830-16
KV (rpm/v): 730KV
功率:200W
适用电池节数:2-3节锂电 或 7-12颗镍氢/镍镉
最大电流(A/v) : 12/18.5
工作电流(A): <10
重量(g): 56
轴径(mm): 3.175
最大拉力: 800g
适用螺旋桨: 11*5.5

楼主:
3710  KV1100 外转子无刷电机   125.00元

KV: 1100
尺寸(mm): Φ30×40 (excluding motor shaft, but including the rear fixing ring, and front protruding part)
重量(g): 79
轴径(mm): Ф4
电池型号: 3×Li-Poly 2300mAh
无负载电流(11.1V): 1.3
最大电流(60s):21
最高转速(rpm):8812
最大拉力(g):930

网友:
我用的就是FC2830-16 外转子无刷电机 /730KV,怎么降价了,买的时候98呀!

楼主:
FC2830-16  用得如何

网友:
质量不错,不过就是贵了些

楼主:
兴耀华 1000KV 无刷电机 C28-30  只要58 不知道如何 价格和 2210 都差不多

网友:
请上照片, 不同牌子的型号不具备可比性

例如个人觉得C28-30大概就等于新西达的2212.

因为有的厂家说的是外尺寸, 有的厂家说的是定子尺寸

楼主:
应该都是外径

网友:
【8楼】 luzhengmao

并不是的,新西达是标定子尺寸的,2212的电机外径是28,高度(不算轴)也是28.

楼主:
还是选了新西达  2212 比较便宜

网友:
我看成 1000千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