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比较棘手的问题。(发电电路)

楼主(2009-05-22):
现在想制作类似,手摇发电筒的东西。
具体用途不详。
1.看到样品上有LM324和555两个芯片。没想明白是干嘛的!(大概是电压比较的吧)
2.请教各位是否有 宽电压输入(1V----12V左右的。小点也可以),输出是3V恒流输出的IC 。不甚感激

楼主:
看来是没人知道了

楼主:
谁能帮我 用LM324 和555设计
以下其中一种电路
一是设计一个恒流源,用来给LED供电。如果LED有熄灭的时候,驱动LED必须短路而不是开路。

二是设计一个宽范围输入恒压输出的电源。

网友:
慢慢等,别急

楼主:
高人都去哪里了啊?周末都去泡 MM了吗?

网友:
一是设计一个恒流源,用来给LED供电。-------输入电压多少,输出电流 大概多少?
如果LED有熄灭的时候,驱动LED必须短路而不是开路。   -------这话什么意思,不明白
设计一个宽范围输入恒压输出的电源。-----输入范围多大,从几伏到几伏,交流还直流?输出电压多少?功率多少?
你的问题说的不明白,神仙也搞不定

楼主:
【5楼】 honestfox2008
积分:16
派别:
来自:
一是设计一个恒流源,用来给LED供电。-------输入电压多少,输出电流 大概多少?
如果LED有熄灭的时候,驱动LED必须短路而不是开路。   -------这话什么意思,不明白
设计一个宽范围输入恒压输出的电源。-----输入范围多大,从几伏到几伏,交流还直流?输出电压多少?功率多少?
你的问题说的不明白,神仙也搞不定
=================================================================================================================
输入电压直流3V--36V大概,输出电流500mA足够。功率几好瓦。
那句话我也不明白,不是我本人说的。

网友:
你怎么又变了规格啊,你参考一下吧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47957.pdf(文件大小:331K) (原文件名:AX3007-V1.4.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