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msky 平凡的世界 和 litchiate 草真多 提供的新玩意

楼主(2009-05-22):
请2位把刚才删除的贴到这里来,因为刚才那里是征求意见的地方,要不,太乱了。

楼主:
替litchiate 草真多转的贴

绝对超级好玩,从未耳闻的铁珠玩法,让您大开眼界!可以自由叠自己喜欢的图案,长条,正方型,长方型,圆型圆球.花蓝,等等,还可以做磁疗保健手链.有兴趣的可以进这网站感受下咯!

6*6*6个小磁珠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6726176/v.swf

网友:
这个东西很好玩啊,lz哪里可以买得到?

网友:
"搜磁珠时候搜出来的, 另外搜 "球+钕铁硼", 发现6*6*6个5mm直径的卖88块. 那么应该知道那一个小球卖多少钱了.  "

TB 搜 球+钕铁硼 就能找到了.

网友:
原始链接:
http://tieba.baidu.com/f?z=329844838&ct=335544320&lm=0&sc=0&rn=30&tn=baiduPostBrowser&word=%CE%EF%C0%ED&pn=0

“磁悬浮”现在已经变成家喻户晓的名词。但现在大家熟悉的磁悬浮都是利用磁场的斥力把铁磁体向上方托起,磁悬浮列车就属于这一种。可是你见过凌空悬着的“磁悬挂”吗?
我设计制作了一个不算复杂的电子装置,就能演示这种不寻常的科学现象。
材 料
R1——R6均为1/4W碳膜电阻,R7、R8为1/4W微调电位器。
C1:1uF无极性电解电容。
IC1:四运算放大器集成块LM324。
VT1:9013。
霍尔元件:3503。霍尔元件被广泛用在家电上,电子市场或家电维修部都能买到,可以买3503,也可以用别的型号,但购买时须说明是线性输出的,错买了开关型的不能用。在电路图中没画出霍尔元件的接法,应该把有字的一端朝向自己,三个管脚从左到右依次接电源正极、接地、 接电路中的信号输入端。
悬浮小磁球为高强磁性的钕铁硼磁钢小球,普通磁铁的磁性不够,不能用。钕铁硼磁钢小球可以在淘宝网上购买(搜索“球形钕铁硼”),非球形的钕铁硼小磁钢也能用,就是演示的视觉效果差点。
制 作
1. 电路部分的元件不多,我自制时采取“空间连接”,各接点用电烙铁焊牢。如果不习惯,则把元器件焊在附上的印刷电路板上。
2. 制作电磁线圈。找一根内径8毫米的塑料圆珠笔管,切割1.5厘米长一段做为线圈芯管,用薄铝片(绝对不能用铁片)剪两块外径2厘米的挡板,分别在中心部位钻一个与笔管内径一样大的孔,用AB胶把两个档板粘牢在芯管两端。把长度为15 — 20米、线径为0.2毫米的漆包线密绕在这个骨架上。圈数绕得更多些就更省电,但是电磁力不会明显提高。
线圈做好后试验一下:接上大约5伏直流电,在小磁球上方1厘米之外应该能把它吸上来。
最后在线圈芯管中心处插入一个霍尔元件,使霍尔元件上的平面与线圈挡板平行。在线圈端面前加一块铝片,铝片内形成的涡流能够使小磁球悬浮更加平稳,其作用类似于电容的微分控制。
3. 将包括5号电池夹(4节)和开关在内的各部分组装在一个长条形的半敞开盒子里,今后调节电位器就比较方便。
调试和演示
把磁钢小球放在线圈下5毫米处。先把R8调到最大,从正到负调节R7,直至小磁球离地为止。如果它一直不能离地,则应把线圈反接。
调小R8,使磁钢小球稳定;然后边观察边微调R7、R8,最终使小球能稳定悬空漂浮在线圈下1厘米处。
在演示时,可以轻轻晃动装置,用纸、塑料瓶等从小球与线圈之间穿过,甚至用手指轻轻触碰小球,它都能保持悬浮状态

SCH (原文件名:chi.jpg)

aviourdev_446978.avi视频文件大小:9.44M) (原文件名:真正手持透明磁悬浮.avi)

网友:
没戏了55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htm?itemID=0bd3f5ca514280e7492868917c0e851d&ali_refid=a3_419252_1006:380719523:6:%B4%C5%D6%E9:6ed2c6afd0df185ef88b905da78de8f7
淘宝购买地址~
216颗~~130包运~

楼主:
你说的这个,和我的不一样。不过,还要感谢你,给大家带来愉快。

网友:
磁钢小球,会是什么磁路呢,谁能试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