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零检测电路

楼主(2009-05-22):
哪位能提供一个实用的过零检测电路,谢谢,急用

网友:
奇图共欣赏

网友:
比较简洁

网友:
用光耦?不知道反应速度怎样,还有三极管那边是用作开关管吗?这样接会不会导致输出的不是方波呢?还有那两个47k电阻有0.5W功率
可以用晶闸管吗?

网友:
220/94000=2MA.电流太小了吧!

网友:
去掉4007,用2片光耦反并联也可以的。

网友:
怎么检测过0的?IN+不都是高电位吗?

网友:
1楼的这个图谁做了实验没有,这个信号可以进入中断吗?会误入中断吗?

网友(2009-12-11):
为什么要加三极管呢?

网友:
要是220V交流电有杂波,在零点左右,会不会使光耦的后级监测到不止一个零点?

网友:
这是三极管的作用:滤波?

网友:
为什么要加三极管呢?哪位知道?指点一下吧、

网友:
三极管是为了得到方波,整形用。
分到光耦的输入级电压低于光耦开启电压时,三极管输出低;反之输出高。

网友:
不知1楼的“地”是怎么解决的? 控制电路的“地”与“N”之间的相位关系如何? 220V相电压?

网友:
【8楼】 mikeseaver
积分:40
派别:
来自:
怎么检测过0的?IN+不都是高电位吗?

网友:
一楼的电路图,两个稳压管加上有啥作用呢!不加也可以。

网友:
稳压管的作用是保护光藕。有条件的最好加上.其实用一个也就可以了。放R3后面

网友:
这样不太好用,二极管和光耦导通有压降,过零点不太准确,如果用在控制可控硅的活是不行的,应该用变压器降压,用运放整形得到正确的过零点,当然,如果要求不严这样成本低

网友:
我搞过可控硅三相控制,可以看下陕西产的TC787  有几年没搞了,不知还有资料吗,和西门子的TC785

网友(2010-01-10):
估计不可行,过零检测是要对0点作用的,这个电路对0点的灵敏度有多少呢?
就算光耦的LED在0.5MA的电流下能正常打开CE结,此电路能检测到的0点也才是94000*0.0005A=47V,也就是说它会把47伏以下的点做为0点,除非这个光耦能在5ua以下的电流打开CE结,它才能检测到合适的0点,不过对干扰要求也会更高。

网友(2010-07-20):
这种过零检测是不行的,误差太大,时序对不准.

网友:
这个过零点便宜有点大了,此结构只能适用于要求不高的场合,想精确得到过零还是得变压器加比较器。
上个半波过零比较器,用的是电阻+稳压管限幅,输入电压不能太高。输入如果是220,建议还是先加上变压器。由于是施密特接法,过零点有一定延迟,这个延迟可根据调整电阻改变,但建议不要去掉。
半波比较器 (原文件名:未命名.GIF)

网友(2011-03-08):
上传了PDF打不开,重新传图片.

网友(2011-05-01):
回复 网友A:
那位大侠能解释一下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2011-12-27):
这个是检测电压过零 还是电流过零啊!!

网友:
2楼的应该一直有个相位差.

网友:
Atmel官网挂出了扯淡的方案,尼玛啊,就2个1M电阻啊,还直接220的

带IO保护的51估计也行的。

原理 (原文件名:1.GIF)

波形 (原文件名:2.GIF)

P.S. 附上ATMEL的文档:

网友:
输出的波形有一定的延时

网友:
这个也能检测过零,真活见鬼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事实虽然是对的,但是原理仍然不明白~盼大虾解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