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的奇怪问题请高手分析分析!

楼主(2009-05-22):
在使用PICC9.5的编译PIC16F767 PIC16F630  PIC16F636 的时候总是报下面的两个错误! 请高手帮忙分析分析!
  Error[876] C:\DOCUME~1\user\LOCALS~1\Temp\sb0s.as 58 : syntax error
  Error[800] C:\DOCUME~1\user\LOCALS~1\Temp\sb0s.as 118 : undefined symbol "osccal_val"

网友:
把出错的指令先注释一下,慢慢的缩小范围。

楼主:
一个是语法错误
一个是osccal_val未定义
但是换一个芯片编译就好了
就这三个芯片才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你在 PICC 里面没有指定包含文件的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