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66 开关芯片问题求助!

楼主(2009-05-22):
上面这个电路,在给它0.2HZ的脉冲时,灯泡怎么点不亮呢?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10W12V??
从没去了解过这个芯片...
在我的印象里,这么个小芯片有这么强悍???

网友:
难道实际电路能亮?

楼主:
这个不是一个开关的作用吗?应该怎么样接线才能实现:来一个脉冲时1A和1B接通呢?

网友:
先看看这个吧...(11楼)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665712

网友:
最大电流好象是25mA

楼主:
呵呵,我是菜鸟,刚看了你说的那个贴,但我还是不明白这个4066应该怎么用,在网上找了不少资料,但没有想要的,能仔细说下用这个芯片应该怎么连线实现吗?

楼主:
最大电流是25MA,点不亮吗?电源电压应该改成多大的呢

网友:
当这玩意是继电器?

网友:
有内阻嘀,哈哈

楼主:
有内阻,这个到底应该怎么样改参数呢?哪个大侠给说清楚应该怎么接行吗?谢谢了

网友:
建议楼主用这个去取代楼下配电箱的开关试下...
这样可能会让大脑更清醒些....

楼主:
aozima 残剑饮血
你说的用这个去取代,这个指的是哪个?

网友:
灯泡怎么点不亮呢?
--------------------------------------------------------
点不亮,就对了。

四双向模拟开关CD4066

  每个封装内部有4个独立的模拟开关,每个模拟开关有输入、输出、控制三个端子,其中输入端和输出端可互换。当控制端加高电平时,开关导通;当控制端加低电平时开关截止。模拟开关导通时,导通电阻较小;模拟开关截止时,呈现很高的阻抗,可以看成为开路。模拟开关可传输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可传输的模拟信号的上限频率为40MHz。

  CD4066 在15V电源下,25°时的通态电阻典型值为80欧姆,最大240欧姆。
  5V电源下的通态电阻就更大了,25°时的典型值270欧姆,最大1050欧姆。

  一种只能传输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的开关,是不可能用来做电源开关的。请注意,“信号”和“电源”的差异。
  10W12V 的灯,你算得出,它的热态电阻14.4欧姆(先不考虑冷态电阻有多小),电流0.833安培,怎么能用自身通态电阻达几百上千欧姆的开关来作这灯的电源开关呢?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但我想弄一个用脉冲信号控制的电源开关的话应该用什么芯片呢?除了三极管

网友:
仿真可以,实际没试

网友:
目前的低内阻模拟开关内阻可低到1欧以下,但价钱很高,用来做电源开关,似乎不划算.

网友:
用可控硅

楼主:
嗯,现在就是觉得电阻太大,所以打算用三极管看看

网友:
【16楼】 eezm
仿真可以,实际没试
---------------------------------------
  用一种只能传输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的 4066 作白炽灯的开关,这种设计思想本身就是错误的。
  没有仿真的必要,更不要实际试。要仔细阅有关的 Datasheet,先动脑分析。

【18楼】 myradio168 施俊毅
用可控硅
---------------------------------------
  用可控硅做 12V 低压直流电源开关,除了因单向可控硅导通压降太大而不能完整地输出12V的缺点外,还存在一个由其特性决定的问题,即在直流电路中容易将其开通,而不容易将其关断,除非采取特殊措施或采用可关断型的单向可控硅。
  在楼主的题目中,是不适用的。

网友:
没见过这么用的

网友:
。。。模拟开关用来带负载-_-!

网友:
楼上的,是电子开关。。。
不过楼主居然敢这样想,我想接上一百个也许能用吧。。。哈哈。。扯淡。

网友:
The CD4066BC is a quad bilateral switch intended for the
transmission or multiplexing of analog or digital signals.

楼上的,是模拟开关...

可能你理解是:
手动闸刀开关是模拟开关
继电器三极管是电子开关

网友:
sorry,是俺不严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