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波形该如何测频呢(波形见附件)

楼主(2009-05-22):
附件是波形。
上面的是我们的电路出来的波形(CH1通道),下面的是别人的电路出来的波形。
像这种波形该如何排除干扰?
另外,电路有时候会丢失脉冲。还有,看起来像是一个脉冲,这是在250ms档看的,实际上是两到三个在一起,相隔很近。

网友:
周期,电压上升率

楼主:
何意?我的主要意思是 该如何排除干扰,也就是软件滤波的方法。

网友:
测试这种波的频率有何意义?

网友:
首先你认为上图中哪些是干扰呢?干扰和其他的正常信号有什么区别?如果完全没有区别的话,那就不太好利用一般的方法去除。虽然自相关和互相关滤波可以实现,但是不太实际。
其实看完上面的图片,没有明白楼主认为上面的图片上那些输入干扰,那些又属于正常信号

网友:
这种情况下谈测频率没有意义。

网友:
可以用软件滤波! 连续采 3次变化的状态就可以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