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平台,SD卡启动WINCE,全部源码

楼主(2009-05-23):
启动部分是拿liuweiele,其他也都是拿来主义,稍微改下就OK了!
GUI部分只试过输出英文,其他没测,暂时没法搞了,因为昨天屏幕莫名烧掉了。。很无奈
FAT不支持长文件,刚开始是:NK_cs8900.nb0老是加载不了,后来改NK.nb0就OK了
卡是512MB的卡!

网友:
能说明一下怎么用吗?》

直接将那文件COPY到SD卡里就好了?

网友:
好贴,真是难得一见,谢谢楼主

楼主:
那个BOOT你下载NOR,NANDFALSH都行的
至于SD你参照包里面的“SD中的内容”那个文件夹就行了。
SD卡中的BOOT.INI
\NK.NB0
@30200000
这里可以改,改加载的文件名,运行地址。
具体你参考: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709802&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153290557&bbs_id=9999
其实SD卡也能放其他程序进去的,不过就没什么必要了价值不大

网友:
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
用了楼主的boot,在ucgui上加了jpeg解码,做了一个数码相框,跑起来还行

网友(2009-08-12):
楼主能实现直接把SD的NK.NB0直接烧进NANDFLASH里吗

网友:
非常好的学习资料啊!

楼主:
【12楼】 qichunwang
积分:6
派别:
来自:
楼主能实现直接把SD的NK.NB0直接烧进NANDFLASH里吗

本来就读到RAM里的,程序后面改下,在读完后不直接跳转到运行地址运行,调用烧NAND函数就行了

网友:
楼主是原来那个在网吧工作的单片机爱好者? 真是了得..

网友(2009-09-22):
楼主,我换了个30800000 的地址 怎么就运行不了啊  是不是一定要30200000呢

楼主:
30800000地址要跟你自己编译的CONFIG.BIB设置的一样才行的

网友:
楼主,我在SD卡启动之后在WinCE里面看找不到SD卡了,但是我在NANDFlash启动的时候是可以看到SD卡的

网友:
正好需要,记号。

网友:
楼主,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楼主哪里有没有这个问题?
引用:
楼主,我在SD卡启动之后在WinCE里面看找不到SD卡了,但是我在NANDFlash启动的时候是可以看到SD卡的

网友:
另外,发现的楼主的sd启动方式不识别SDHC规范的高速卡。

网友(2010-01-27):


网友:
超音速-马赫

网友:
呵呵,我最近在搞2440的sd,文件系统已经上了,创建文件文件夹都行,但是数据的读写有点问题,写一次只能写2个字符,读也不能读太多数据,不然就出现异常,文件系统用的是开源的FatFs,肯定是没问题的,现在问题肯定是SD驱动没搞好,看看楼主的sd部分吧.谢谢了~!

网友:
收下了,多谢

网友:
2440平台这个如何驱动显示屏呢!!!!

网友:
为什么我自己用的2440 sd驱动+FatFs文件系统读文件时最多读130个字符,写文件一次写2个字符。把楼主代码中的2440 sd驱动和文件系统移植到我的板子上也只能读130个字符和写2个字符。实在是不解啊,高手出来指点一下吧,这个问题都快把我搞郁闷了~!

网友(2010-03-12):
已经是一个不错的boot了

网友:
白菜价ARM9套件499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76edf228ec83f39d5a7a90c563419671.htm

网友(2010-12-20):
只要是24400都可以用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11-01-28):
mark,正在看wicne6 的sd卡部分,参考一下。

网友(2011-10-12):
没做 wince 还是顶一下

网友:
非常非常的感谢楼主!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这样的话,NANDFLASH里可以不写任何BOOT之类的东西就可以真接从SD卡里启动吗?我看S3C2440好像没有对SD启动的支持呀?

网友(2012-07-24):
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